请问msp430-expf5529和msp430-expf5529lp什么区别

楼主:
刚入了一块msp-exp430f5529lp一块,是红色的板子,但是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款白色的。

请问有什么区别吗,他们的教程可以通用吗?

网友:
芯片一样,教程应该通用吧。只是msp430-expf5529 LaunchPad相当于核心版,msp430-expf5529lp带有很多功能,可以直接做很多试验。

网友:
白色板子功能更多些,比如:液晶,sd卡座,ad模拟……。红色的板子需要你自己添加

网友:
上边那个便宜下边那个贵
如果只想学习USB的话买上边那个就行

网友: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功能全一点,一个功能少一点,都是一样的芯片吧应该。就相当于st的Nucelo板和discovery板一样。

网友:
红色板子的功能少点,就相当于最小系统版,白色板子的功能多,可以做更多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