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感器的一些问题,比较急

楼主:
各位传感器大神好,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小时也没有什么头绪,可能是我自己的原因,我不会搜索,然后呢,就想通过各位大神的力量,能不能解决,并且本人的专业和这个也没多大联系,学的课程更是没有传感器,但是机缘巧合,被老师安排的这样的一项任务,而且最好在两天之内解决,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所以就很蒙,望各位大神解决一番。老师的题目是这样,可能表达不是很到位,我尽量把他说的写出来。       就是一个人去跑步,然后带着那个手环(像那种跆拳道练习的时候,不是有人脚踢,还有一个人用手格挡),比如这个跑步的人就受到这样的攻击,然后每次的力不一样,他就想把这个力的大小算出来,然后安装了一个压力传感器,但是呢,加了压力传感器之后测量的结果还是不准确(比如说该是50的变成40或者其他),怎样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换一个传感器,或者呢因为传感器和手臂固定,但是手臂肌肉(怎么说呢)不像那种钢板一样坚硬,所以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然后在手臂和传感器之间加上一个坚硬的固体,又或者我计算或者试验出偏差多少,给他一个补偿值
不知道有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反正我是有点蒙,

网友:
试试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
我想问的就是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实验,如果没有有没有其他的方案解决

网友:
同意这个,加速传感在这方面应用的比较多

网友:
我去看一下加速度传感器的概念

网友A:
压力传感器之后测量的结果还是不准确
关键是老师要求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力传感器之后测量的结果还是不准确
关键是老师要求的精度是多少

并没有告诉我精度要求,我的意思就是说,压力传感器安装在手臂上测量有偏差,怎么去掉这个偏差,使得测量结果准确

网友:
压力传感器需要合理的结构件支持,并不适合做可穿戴,还是换用加速度传感器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