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STM32单片机,并显示出来,该如何做啊

楼主:
请问个大神问题,我是学生,我们来时要求用摄像头连接单片机,应该是STM32单片机,并显示出来,该如何做啊?并且是关于AV视频信号的传输与采集的问题?大神求教?

网友:
网上多的是你可以查查,最好是买个摄像头,带fifo的

网友:
你连单片机都不确定就问问题,建议你先把所有了解好再说

网友:
找个带摄像头的stm32的开发板,照的它的硬件连接,重新做一个,程序也有嘛。

网友:
病句一大堆,网上例程多得是,一搜一箩筐,非要别人给端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