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这485的电源yoga那一路呢?

楼主:
请问我这485的电源yoga那一路呢?还有485的地和单片机隔离的话,怎么隔离?

网友:
数码管可以也应该用5V供电,能用5V的尽量用5V。485是否隔离需要根据需要决定,隔离的话,电源需要使用隔离型DCDC模块,数据隔离用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