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3万的一道面试题,你能做出来吗?

楼主:
看看你的IQ!

小明和小强都是张老师的学生,张老师的生日是M月N日,2人都知道张老师的生日
是下列10组中的一天,张老师把M值告诉了小明,把N值告诉了小强,张老师问他们知道他的生日是那一天吗?
3月4日 3月5日 3月8日
6月4日 6月7日
9月1日 9月5日
12月1日 12月2日 12月8日
小明说:如果我不知道的话,小强肯定也不知道
小强说:本来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知道了
小明说:哦,那我也知道了
请根据以上对话推断出张老师的生日是哪一天

网友:
6.4日

网友:
3.4.....

网友A:
怎么区分6.4和12.8

要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区分6.4和12.8

6.4和12.8应该很好区分的。小明有把握说小强肯定不知道。那小明肯定拿的不是6和12,否则小强拿到7或者2中的一个,小强就能猜到生日,而小明不会知道是哪天。所以6月和12月都排除了.

网友:
9月1日

网友:
9.1;
小明有把握说小强不知道,那么第一句话排除了6月和12月。

小强说本来不知道,后来知道了,那么应该是小明的话帮助小强排除了一个答案。小强拿到的日期一定是在6月或者12月出现过。那么日期就是剩余(1、4、8)
最后一句,小明哦知道了。那么就只剩数字1了,也就是9月1日。(否则4或者8,小明是没办法才出来的,因为他会在3月4号还是3月8号之间纠结死的)

网友:
9月1日,,百度吧,

网友:
想了半天才想出来,也是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9.1;
小明有把握说小强不知道,那么第一句话排除了6月和12月。

小强说本来不知道,后来知道了,那么应 ...

咱俩从第1句和第3句得到的信息一致;
第2句~小强说:本来不知道,现在知道了(说明小强知道的N值不是5,要不得在3月和9月里纠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咱俩从第1句和第3句得到的信息一致;
第2句~小强说:本来不知道,现在知道了(说明小强知道的N值不是5, ...

是的。我只不过在反推有些人认为为什么不是3月4号或者3月8号.因为楼上的有回答3月4或者3月8号的。

如果小强拿到的是4或者8号。小明拿到的是3月,小强可以通过小明之前的对话可以判断出是3月份。但是小明就判断不出来到底是4号还是8号了。

网友:
3月4日
3月5日
3月8日
6月4日
6月7日
9月1日
9月5日
12月1日
12月2日
12月8日

小明说:如果我不知道的话,小强肯定也不知道
6月4日
12月2日
的N只有一个,如果M是6月或12月,小强的N只要是7或2就肯定知道M,所以小明的M不是6月和12月
剩下就只有
3月4日
3月5日
3月8日
9月1日
9月5日
小强说:本来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知道了

3月5日
9月5日
是重复的,所以小强的N肯定不是5
剩下
3月4日
3月8日
9月1日
小明说:哦,那我也知道了
所以小明的M也不是3月

最后还剩
9月1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只不过在反推有些人认为为什么不是3月4号或者3月8号.因为楼上的有回答3月4或者3月8号的。

如 ...

恩。
小明的最后一句“哦,那我也知道了”,是向题外人透漏,在排除N不是5之后,他得到的M值是9。
因为9月排除5就剩1号了,所以他才能知道生日是哪天。
如果他得到的M是3的话,排除5号,他还是不知道生日是哪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小明的最后一句“哦,那我也知道了”,是向题外人透漏,在排除N不是5之后,他得到的M值是9。
因为 ...

网友:
引用 网友D:
3月4日
3月5日
3月8日
6月4日
6月7日
9月1日
9月5日
12月1日
12月2日
12月8日

小 ...

这位更牛,这是按照程序流程图写的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位更牛,这是按照程序流程图写的么?

不会数学,一点点推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数学,一点点推出来的。

网友:
6.4吧,人家月薪三万的,在这里买芯片
bom2buy.com

网友:
9.1.。。。从小明第一句话得知肯定没有特值,排除6、12月然后结合后两句直接可以得出答案。。。。

网友:
应该是6.4。因为第一句话可以断定不是6.7和12.2。第二句话可以断定剩余唯一的一个就是6.4。第三句话更证明了唯一性。话说,谁来给俺3万块的月薪呢?

网友:
没有人认为没有答案吗?小强说“但是现在我知道了”的时候答案就应该揭晓了,而大家推的答案都是在小明说我也知道了之后才确定的。

网友:
第一句->如果小强拿到的是2日或7日,肯定会知道答案;因此排除掉6月和12月;
第二句->如果小强拿到的是5日,答案也是不确定的;因此,排除掉5日;
第三句->如果小明拿到的是3月,答案也是不确定的;因此,排除掉3月;
剩下的是9月1日

顺便弱地问一下,美元还是英磅

网友:
是9月1号。昨天就看帖子,时间有点紧。今天认真分析了。一下。 小明说:如果我不知道的话,小强肯定也不知道。可以得出,肯定不是6月7日,12月2日,于是,月份是3或9.  小强说:本来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我知道,可以得出,一定不是5号。 小明说:哦,那我也知道了 ,可以得出,不是三月。就剩9月1号了。 楼主,多出点这种题,哪天面试通过了。一定好好请你哦~

网友:
最烦数字和猜谜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