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兄一个问题,麻烦指教

楼主:
@梦翼师兄  师兄你好,我在使用咱们的ZX-2开发板,在做DA转换生成正弦波的时候,总是生成不了正确的模拟信号,烧写到板子中后接示波器却产生不了正确的正弦波型(如图)。程序通过仿真出的数据看是没问题的,咱们板子上并没有引出这个引脚,是因为DA模块有什么问题吗?

示波器现象

示波器现象

至芯科技板子

至芯科技板子

网友A:
试试在DAC输出的数据中加上一个直流偏置电压试试
比如你现在的数据是0~4096 把它改成2048~4096或者2048~(2048+409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在DAC输出的数据中加上一个直流偏置电压试试
比如你现在的数据是0~4096 把它改成2048~4096或者2048~(2 ...

我的数据是加完偏置的,数据是0-255的完整正弦波(板子上的DA芯片是TLC5620,8位的DAC),rom数据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在DAC输出的数据中加上一个直流偏置电压试试
比如你现在的数据是0~4096 把它改成2048~4096或者2048~(2 ...

另外我也试过把数据向你说的一样加“偏置”,改成范围改成(127-64)到(127+64),也不行,事实上图中的波形正是该范围下的波形。如果不加偏置的话,波形更是不堪入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另外我也试过把数据向你说的一样加“偏置”,改成范围改成(127-64)到(127+64),也不行,事实上图中的 ...

放一个DAC外转电路的原理图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一个DAC外转电路的原理图看看吧

电路图已上传,我之前也注意到芯片的输出端没有使用接地电容,但是并不认为这会导致输出的那种问题.

网友:
感觉要加负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已上传,我之前也注意到芯片的输出端没有使用接地电容,但是并不认为这会导致输出的那种问题.

你的VREF接到哪了?

网友B:
所谓负压不也是相对某个电压的值(例如电源地)吗,不用负压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VREF接到哪了?

2.5V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数据吧,试试输出0~255的锯齿波试试
现在的输出已经是0~VREF了。

网友:
有没有试一试用示波器看看别的DA输出引脚是否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谓负压不也是相对某个电压的值(例如电源地)吗,不用负压也是可以的吧。

你加了偏执也可以,我觉得是不是某个地方的计算有问题,低于某个值就被计算成0了?单步走看看

网友:
前段时间因为忙别的,就把这搁置了,今天重新改了改程序,终于出了正确的波形。之前没出来现象,是因为程序中的时序上除了问题,虽然做了仿真,但是看的并不仔细,这也算一个教训了吧。另外@littleshrimp一直不吝指导,十分感谢

现象

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