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串口乱码问题

楼主:
这是串口发送程序,串口助手显示乱码,求同学们帮忙看看:
void UARTA0_Init(unsigned long baud)
{
  uint16 baud_temp = 0.0;
  UCA0CTL1 |=UCSWRST;//复位UART
  UCA0CTL1 |=UCSSEL__SMCLK;//选择SMCLK为时钟
  UCA0CTL0 = 0x00;//8位数据位,LSB FIRST,一位停止位,无校验位
  baud_temp = (uint16)(F_SMCLK/baud);
  UCA0BRW = (uint16)(baud_temp);                //设置波特率
  UCA0MCTL = 0x00;
  UCA0CTL1 &=~UCSWRST;          //启动UART
  P3SEL |= BIT5+BIT4;           //使能端口为串口TXD和RXD
}
void UARTA0_Send_Char(uint8 data)
{
  while(UCA0IFG&UCTXIFG ==0)
  {
    ;
  }//等待发送完成
  UCA0TXBUF = data;
  delayus(200);
}

下面是main.c里面的
void All_Init()
{
  clock_init();//时钟初始化,切换到高速主时钟

  Angle_Confuse_Init();
  PWM_INIT(30000,div_8);
  UARTA0_Init(19200);//设置波特率
  UARTA0_Send_N_String("START",5);      //发送调试参数
}
void main( void )
{
  All_Init();

  PIT_INIT_MS(5);//5ms定时器初始化
  EN_TIMERA_INT;//使能定时器中断
  GIE_ON;//开总中断
  while(1)
  {
    UARTA0_Send_Char('a');
    //MPU6050_Convert();
    //Suvervision_Updata();//监控参数返回
  }
}

串口助手设置跟程序是一致的,晶振24M,经过二分频后供给SMCLK,串口助手显示与发送不一致,且发送几个数据后停止了显示,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