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5989管脚复用输出功能

楼主:
请教一下,这款芯片管脚复用输出,怎么设置,用库函数

如图,要使P5.2管脚输出ACLK。怎么通过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OutputPin()这个库函数设置啊。我设置了并没有输出啊

网友A:
void GPIO 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OutputPin ( uint8 t selectedPort, uint16 t
selectedPins, uint8 t mode )

各参数:
GPIO PORT P5;GPIO PIN2;GPIO_TERNARY_MODULE_FUNCTION
为啥看下面的截图

多查

网友B:
对啊,像2楼一样。其实你只要知道是这个函数就行了。要学会点击右键“go to define xx函数”,在这个函数定义处,一般会有参数的说明。和这个函数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id GPIO 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OutputPin ( uint8 t selectedPort, uint16 t
selectedPins, uin ...

事实上我也是这样写的,可是管脚没有输出啊
void main(void)
{
  WDT_A_hold(WDT_A_BASE);
  PMM_unlockLPM5();
//  system_clock_init();
//  CS_setDCOFreq(CS_DCORSEL_1, CS_DCOFSEL_2);
//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5,GPIO_PIN2);
//  GPIO_setOutputHighOnPin(GPIO_PORT_P5,GPIO_PIN2);
//  CS_setExternalClockSource(32768, 0);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OutputPin(GPIO_PORT_P5,GPIO_PIN2,GPIO_TERNARY_MODULE_FUNCTION );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5,GPIO_PIN3);
  while(1)
  {
    GPIO_toggleOutputOnPin(GPIO_PORT_P5,GPIO_PIN3);
    __delay_cycles(100000);
  }

}

网友:
我靠!都无力吐槽了。我想着试试P5.0的MCLK输出吧,一测可以。回头在测试P5.2的ACLK输出竟然可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oid GPIO 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OutputPin ( uint8 t selectedPort, uint16 t
selectedPins, uin ...

我按着这个填入CS_setDCOFreq (CS_DCORSEL_0, CS_DCOFSEL_3);频率没有4M,只有2.7M这样子
大神知道这是为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像2楼一样。其实你只要知道是这个函数就行了。要学会点击右键“go to define xx函数”,在这个函数定 ...

大神看6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按着这个填入CS_setDCOFreq (CS_DCORSEL_0, CS_DCOFSEL_3);频率没有4M,只有2.7M这样 ...

看您的这个截图,这个函数应该是设置DCO的频率的。看起来对开发环境也有一定的要求。不知道您用哪个开发环境?
CS_DCORSEL和CS_DORFSEL这两个参数,主要会分为hight frequency和low frequency。
我举个例子,既然CS_DCOFSEL_0这个同一个参数有两种用法。
所以我觉得一定会有个地方去设置是hight frequency还是low frequency的。这个楼主您留意下。
频率没有4M,楼主是怎么确定的呢?示波器?还是?

PS:您的这个型号我没有用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您的这个截图,这个函数应该是设置DCO的频率的。看起来对开发环境也有一定的要求。不知道您用哪个开发 ...

我用的IAR环境,在IAR的自带的库函数cs.c里面也是这样写的

//*****************************************************************************
//
//! \brief Set DCO frequency
//!
//! \param dcorsel selects frequency range option.
//!        Valid values are:
//!        - \b CS_DCORSEL_0 [Default] - Low Frequency Option
//!        - \b CS_DCORSEL_1 - High Frequency Option
//! \param dcofsel selects valid frequency options based on dco frequency range
//!        selection (dcorsel)
//!        Valid values are:
//!        - \b CS_DCOFSEL_0 - Low frequency option 1MHz. High frequency option
//!           1MHz.
//!        - \b CS_DCOFSEL_1 - Low frequency option 2.67MHz. High frequency
//!           option 5.33MHz.
//!        - \b CS_DCOFSEL_2 - Low frequency option 3.33MHz. High frequency
//!           option 6.67MHz.
//!        - \b CS_DCOFSEL_3 - Low frequency option 4MHz. High frequency option
//!           8MHz.
//!        - \b CS_DCOFSEL_4 - Low frequency option 5.33MHz. High frequency
//!           option 16MHz.
//!        - \b CS_DCOFSEL_5 - Low frequency option 6.67MHz. High frequency
//!           option 20MHz.
//!        - \b CS_DCOFSEL_6 - Low frequency option 8MHz. High frequency option
//!           24MHz.
//!
//! \return None
//
//*****************************************************************************

而我填入的参数也是    CS_setDCOFreq(CS_DCORSEL_1, CS_DCOFSEL_3);
我使用的示波器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IAR环境,在IAR的自带的库函数cs.c里面也是这样写的

而我填入的参数也是    CS_setDCOFreq(CS ...

也就是说CS_setDCOFreq这个函数的第一个参数是控制low还是high frequency的。
第二个参数是在选择第一个参数为前提的条件下,选择第二个参数的。

但是这个函数之前的前提又是你使用的是DCO。
那么,你要查看下你的程序中是否用的是DCO了。
@数码小叶  小叶也帮忙看看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CS_setDCOFreq这个函数的第一个参数是控制low还是high frequency的。
第二个参数是在选择第一个 ...

不用看了,楼主每次不贴全部程序,光有这一句,DCO就不可能设置完,也不可能输出4M的。你教楼主看文档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看了,楼主每次不贴全部程序,光有这一句,DCO就不可能设置完,也不可能输出4M的{:1 ...

我也觉得,肯定有个地方是在设置选择DCO,否则怎么就成了DCO了。不是默认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肯定有个地方是在设置选择DCO,否则怎么就成了DCO了。不是默认的吧。

看了下,这个5989的时钟比较复杂,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这个5989的时钟比较复杂,哈哈哈

应该会像stm32一样有时钟树之类的额吧。我觉得。O(∩_∩)O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会像stm32一样有时钟树之类的额吧。我觉得。O(∩_∩)O哈哈~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