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LASH信息区学习心得

楼主:
  • 2.void flash_clr(int *ptr)
  • 3.{
  • 4. _DINT(); //关中断
  • 5. FCTL3 = 0x0A500; //* Lock = 0 开锁
  • 6. FCTL1 = 0x0A502; //* Erase = 1 使能擦除
  • 7. *((int *) ptr) = 0; //* 擦除段
  • 8.}
  • 9.
  • 10.FLASH存储器可以按字节写入,也可以按字写入。
  • 11. // 字节写入
  • 12.void flash_write_int8(int8_t *ptr, int8_t value)
  • 13.{
  • 14. _DINT();
  • 15. FCTL3 = 0x0A500; // Lock = 0 开锁
  • 16. FCTL1 = 0x0A540; // Write = 1使能写入
  • 17. *((int8_t *) ptr) = value; // 写入数据
  • 18.}
  • 19. // 字写入
  • 20.void flash_write_int16(int16_t *ptr, int16_t value)
  • 21.{
  • 22. _DINT();
  • 23. FCTL3 = 0x0A500; /* Lock = 0 */
  • 24. FCTL1 = 0x0A540; /* Write = 1 */
  • 25. *((int16_t *) ptr) = value; /* Program the flash */
  • 26.}
  • 27. FLASH存储器可以连续写入
  • 28. // 按字节写入指定的数量的数据
  • 29.void flash_memcpy(char *ptr, char *from, int len)
  • 30.{
  • 31. _DINT();
  • 32. FCTL3 = 0x0A500; /* Lock = 0 */
  • 33. FCTL1 = 0x0A540; /* Write = 1 */
  • 34. while (len)
  • 35. {
  • 36. *ptr++ = *from++;
  • 37. len--;
  • 38. }
  • 39.}
  • 40.
  • 41. 在我们的应用程序中可以将要保存的数据放在一个自定义的结构中,例如:
  • 42.typedef struct Setup
  • 43.{
  • 44. float gain_ch0; // 0通道增益
  • 45. float gain_ch1; // 1通道增益
  • 46. float gain_ch2; // 2通道增益
  • 47. …
  • 48. char init_flag; //初始化标记,恒为0xAA;
  • 49.}SETUP;

复制代码

我们定义了一个SETUP结构,存放三个AD通道的增益,以及其他要掉电保存的信息,init_flag的作用是标志FLASH的参数是否已被正确初始化,当我们设置了FLASH参数后,将init_flag置一个固定值,例如设为0xAAh,在程序开始运行时,检查init_flag,当init_flag的值为0xAAh时,表明参数已被初始化。
使用FLASH参数:在程序中定义一个SETUP类型的指针变量,通过这个指针访问FLASH中的参数。
  • 2.#define SegmentA 0x1080
  • 3.float temp;
  • 4.SETUP *p_setup_flash = (SETUP *) SegmentA
  • 5.
  • 6.if(p_setup_flash-> init_flag == 0xAA)
  • 7.{
  • 8. temp = p_setup_flash->gain_ch0;
  • 9.}

复制代码

修改FLASH信息:由于FLASH不能象RAM一样直接修改,可以将FLASH信息拷贝到RAM中,修改相应参数后,重新保存到FLASH存储器中,之前要先擦除FLASH存储区。
  • 2.SETUP *p_setup;
  • 3.SETUP buf; // 临时变量
  • 4.p_setup = (SETUP *) SegmentA // 指向FLASH
  • 6.p_setup = &buf; // 指向RAM
  • 7.p_setup-> gain_ch0 = 1.02; // 修改参数
  • 8.flash_memcpy((char *) p_setup_flash, (char *) buf, sizeof(SETUP)); // 拷贝到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