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理解Altera FPGA应用设计》书友会讨论第二期:进来随便聊聊状态机~

楼主:
大家参与上期讨论所获得的芯币会陆续到账。
由于不少网友已经在上期看过样章, 第5章.pdf (3.75 MB, 下载次数: 105) 所以我们本期讨论话题正是关于状态机的,请大家围绕下面几个问题随便进来聊聊:
1、状态机主要分哪几种?
2、大家在使用HDL进行状态机设计的时候一般都参与几个进程?
3、谈谈大家实际经历中都是使用单进程设计状态机还是使用多进程设计状态机?

@coyoo 也会跟大家一起互动聊天,大家可以在讨论过程中@coyoo 。

跟帖参与本次讨论就有机会获得1~500芯币奖励,积极参与互动的网友更有机会获得coyoo新书《深入理解Altera FPGA应用设计(高级技巧篇)》

恭喜上期讨论积极的网友htbadboy、suoma、16号哨兵、Laspide获得《深入理解Altera FPGA应用设计(高级技巧篇)》一本,请私信phantom7确认地址。希望大家都能积极的参与到以后的讨论中来,我们为你准备了N多惊喜哦

《深入理解Altera FPGA应用设计(高级技巧篇)》购买地址
1.当当网购买地址:点击此处前往
2.亚马逊网购买地址:点击此处前往

往期讨论:热烈庆祝坛友coyoo新书《FPGA设计实战演练》出版,跟帖讨论即有机会赢新书!

网友:
恭喜得到书的各位

网友:
恭喜啊,羡慕啊

网友:
谢谢赠书,最近正好在学习黑金的开发板,状态机主要还是Moore型和Mealy型,Mealy型状态机输出不仅决定于状态,也取决于输入,Moore型状态机只取决于当前状态。使用情况上还是Mealy型状态机最常用,Moore型我几乎没有用到过帖子顶起来啊,不要沉了。

网友:
恭喜恭喜,水

网友: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膜拜下

网友A:
状态机分为moore型和mealy型,区别是mealy型状态机的输出不仅由状态决定,还由当前输入决定。实际使用中,我用一段式和三段式比较多,一般分为三个进程,另外不是有三个进程就是三段式。altera官方的很多例子使用的都是一段式状态机。一段式状态机的缺点是,在当前态描述下一个状态输入,有点别扭,再加上,往往代码比三段式复杂,不适合实现高速。三段式最合理,两段式,采取输出寄存的方式,一般用于高速设计中。两段式状态机不能实现时序逻辑,比如你的输出有计数器之类的,这时只能将逻辑输出进行寄存,用第三个always块实现。(参见特权的两段式状态机思维陷阱)。另外状态机编码也有多种方式,比如独热码,输出状态编码,还有普通的二进制编码,格雷码等等。独热编码的特点是:组合逻辑最少,触发器最多,工作时钟频率可以做到最高,但不是状态编码成独热码就完事的,主要是状态会跑飞,大家可以看看一篇文章:状态机设计 foreveryoung,写的不错,都涉及到了。

网友:
恭喜htbadboy、suoma、16号哨兵、Laspide四位朋友。大家都努力啊,好好讨论~~

网友:
恭喜恭喜啊!

网友:
状态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叫Mealy型,一种叫Moore型。前者就是说时序逻辑的输出不仅取决于当前的状态,还取决于输入,而后者就是时序逻辑的输出仅仅取决于当前的状态。

经常使用单进程摩尔(moore)状态机

网友:
不是很懂,支持一下

网友:
1、状态机:简单的说就是通过不同的状态迁移来完成一些特定的顺序逻辑
2、状态机的基本要素:输入、输出、状态
3、状态机的分类:根据其状态变化是否与输入条件有关可分为两类:Moore型状态机和Mealy型状态机。Moore型状态机的状态变化仅和当前状态有关而与输入条件无关;Mealy型状态机的状态变化不仅和当前状态有关,还取决于当前输入的条件。有些还可将状态机分为有限状态机(FSM)和无限状态机(ISM)。
4、状态机一般有三种不同的写法,即一段式,两段式和三段式。一段式状态机把所有逻辑都在一个always块里解决,这种写法看上去比较简单,但往往不利于维护,状态稍微复杂些就容易出错;两段式状态机是一种常用的写法,本人在日常编程中用的也比较多,它把时序逻辑和组合逻辑分开来写,时序逻辑里进行当前状态和下一个状态的切换,组合逻辑里实现各个输入、输出和状态的判断。这种写法相对比较容易维护,不过组合逻辑输出易出现毛刺等常见问题;三段式状态机代码容易维护,时序逻辑的输出解决了两段式写法中的组合逻辑的毛刺问题,但从资源消耗的角度来说,三段式的资源消耗要多一些。三种状态机不可统一定性谁优谁劣,具体得结合实际工程项目需求来定,在实际编程过程中还要注意编写代码风格,否则可能会使编写的状态机不能综合。

网友:
只用过 单进程设计状态机 ,多进程太复杂啦

网友:
刚接触FPGA 不久 , 还没接触过多线程状态机 ,向楼主学习啦

网友:
有限状态机是由寄存器组和组合逻辑构成的硬件时序电路。状态机是逻辑设计中最重要的设计内容之一通过状态转移图设计手段可以将复杂的控制时序图形化表示,分解为状态之间的转换关系,将问题简化。
有限状态机是设计复杂时序电路最有效的方法。特别是设计数字逻辑的控制核心时。
moore有限状态机:输出仅依赖于内部状态,跟输入无关。
mealy有限状态机:输出不仅决定于内部状态,还跟外部输入有关。

网友:
一般状态机就米利和摩尔两种。一般是2个到3个进程。基本上都是多进程的设计。最简单的实例就是帧同步。有预同步,同步和丢失三种状态。复杂一点的EOW公务电话设计。

网友:
状态机 我只知道 行为状态机  层次状态机 。
具体实现 记得 学校里 老师讲过 师通过原语的方式实现的

网友:
FPGA开发工具软件太大,机子运行太慢,

网友:
正准备学习,谢谢作者的辛勤工作

网友:
1. 分为摩尔(Moore)型状态机和米莉(Mealy)型状态机。Moore型状态机的输出仅与现态有关;Mealy型状态机的输出不仅与现态有关,而且和输入也有关。
2.  一般的状态机通常包含说明部分、时序进程、组合进程、辅助进程等几个部分。
3. 所谓单进程的设计方法就是指将状态机的次态逻辑、状态寄存器和输出逻辑在VHDL程序的结构体中用一个进程来描述。所谓双进程的设计,(1)进程1用来描述状态机的次态逻辑和输出逻辑,进程2用来描述状态寄存器。(2)进程1用来描述状态机的次态逻辑和状态寄存器,进程2用来描述输出逻辑。
(3)进程1用来描述状态机的状态寄存器和输出逻辑,进程2用来描述状态机的次态逻辑。

网友:
还有这么个好事情

网友:
好活动,,点赞 ,点赞,,恭喜,恭喜,,

占座,

网友:
FSM(Finite State Machine)
Moore状态机:若输出只和状态有关而与输入无关
Mealy状态机:输出不仅和状态有关而且和输入有关。

各有优缺点,存在即合理

表示有限多个状态以及在这些状态之间转移和动作的数学模型。状态存储关于过去的信息,它反映从系统开始到现在时刻输入的变化;转移指示状态变更,用必须满足来确使转移发生的条件来描述它;动作是在给定时刻要进行的活动描述。
有多种类型的动作:
   进入动作:在进入状态时进行;
   退出动作:在退出状态时进行;
   输入动作:依赖于当前状态和输入条件进行;
   转移动作:在特定转移时进行。

网友:
我觉得FPGA的状态机和C语言中的IF-CASE语句差不多,新手,说错勿喷!

网友:
恭喜coyoo又出新书,也为学FPGA又多了本参数书而高兴,赞一个

网友:
用VHDL语言写的,我喜欢,终于找到本用VHDL写的程序书了

网友:
好厉害,膜拜膜拜!

网友:
最近正在学习赛灵思的

网友:
哈,进来学习下,,有空的时候也要学习这个了。

网友:
只知道状态机分为Moore状态机和Mealy状态机。目前正在初学FPGA,还没开始状态机的编写

网友:
谢谢赠书,感觉FPGA才是未来硬件的趋势,平时一直关注,要加紧学习了。

网友:
我也想要一本书

网友:
我又来了,哈哈,学习ing

网友:
我的专业只学单片机,自己最近买了块FPGA,打算研究研究

网友:
恭喜恭喜!!论坛的大牛们又把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写成书,给大家分享出来。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不知王老师这本书里是否有写关于基于VHDL语言书写testbench的部分啊?

网友:
我用一段式和三段式比较多,一般分为三个进程,另外不是有三个进程就是三段式。altera官方的很多例子使用的都是一段式状态机。一段式状态机的缺点是,在当前态描述下一个状态输入,有点别扭,再加上,往往代码比三段式复杂,不适合实现高速。三段式最合理,两段式,采取输出寄存的方式,一般用于高速设计中。两段式状态机不能实现时序逻辑,比如你的输出有计数器之类的,这时只能将逻辑输出进行寄存,用第三个always块实现。

网友:
1、状态机主要分为2大类:第一类,若输出只和状态有关而与输入无关,则称为Moore状态机;第二类,输出不仅和状态有关而且和输入有关系,则称为Mealy状态机。要特别注意的是,因为Mealy状态机和输入有关,输出会受到输入的干扰,所以可能会产生毛刺(Glitch)现象,使用时应当注意。

2、
(1)三个模块用一个进程实现,也就是说三个模块均在一个always块内,这种状态机描述称为单进程有限状态机,它既描述状态转移,又描述状态的寄存和输出。
(2)每一个模块分别用一个进程实现,也就是说三个模块对应着三个always块,这种状态机描述称为三进程有限状态机。
(3)三个模块对应着两个always块,“状态译码”、“输出译码”分配在一个进程中,“状态寄存器”用另一个进程描述。这种状态机描述称为双进程有限状态机。
在下新手,一般两个进程就顶天了,顺便求各位大大科普一下多进程~

3、都是使用单进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状态机分为moore型和mealy型,区别是mealy型状态机的输出不仅由状态决定,还由当前输入决定。实际使用中, ...

抱歉,发表时有笔误。一段式状态机的缺点是,在当前态描述下一个状态输入(输入改为输出)。

网友:
恭喜了@coyoo

网友:
一般状态机就米利和摩尔两种

网友:
菜鸟一个光是书本上学到的,
知道个
moore有限状态机:输出仅依赖于内部状态,跟输入无关。
mealy有限状态机:输出不仅决定于内部状态,还跟外部输入有关

网友:
多谢coyoo,多谢版主,多谢这次活动,一定会认真拜读,写书评,另外网站我权限不够联系phantom7,实在是不好意思

网友:
中奖了,太高兴了

网友:
Altera FPGA 同步状态机和异步状态机怎么看啊

网友:
好书,好书,顶顶顶

网友:
深入理解Altera FPGA应用设计才刚学习

网友:
第五章详细介绍了状态机设计的方法和技巧。
本章节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对关机的相关知识进行了阐述:
1、状态机的特定及觉问题
2、如何选择状态机的编码方式;
3、合理选择及使用单进程或多进程来设计状态机;
4、设计综合工具能够识别的状态机;
本章节内容详实,深入浅出,图文并茂,非常适合初学者。

网友:
1、如果时序逻辑的输出不但取决于状态还取决于输入,称为Mealy状态机。如果输入变化,这类状态机的输出可能在一个时钟周期的中间跟着改变。
而有些时序逻辑电路的输出只取决于当前状态,这样的电路就称为Moore状态机。这类状态机输出和输入成隔离状态:输出将在剩余的时钟周期内保持稳定(为一个常数),即使输入在时钟周期内变化。

网友:
状态机根据其状态变化是否与输入条件相关分为Moore和mealy型。前者状态变化与当前状态有关,与输入条件无关。后者相反。个人觉得类似数字电路中的时序逻辑电路和组合逻辑电路,Moore类似组合逻辑电路,不管原来的状态,而mealy类似时序逻辑电路,也要考虑初始输入状态。虽然FPGA设计主要是时序电路设计。

网友:
希望能得到书,Altera公司(阿尔特拉)公司的接触多一些

网友:
学习了,书应该写的很不错,准备入手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