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透明U盘

楼主:
     手头有几个坏的U盘,一直想把它DIY变成一个好的U盘自己用。
最近同事给我一个坏的MP4播放机,拆开看到两个海力士闪存颗粒 (Hynix)
H27UBG8T2ATR 取下来一个准备动手DIY我的U
我找了一个主控是安国芯片的坏U2G芯片型号是AU6980 因为这个的量产工具比较好找 准备好后开始动手拆壳,用力过大把外壳拆坏了,不过里面的板子没事, 把坏U盘插电脑上用坏块扫描软件发现是闪存颗粒坏块太多,于是把这坏的芯片用热风枪吹下来,把刚才拆的那个MP4的闪存颗粒 4G的焊接上去,这种闪存颗粒腿又多又密,焊这芯片要一定的功底才能完成,焊接好后检查无误通电试机,刚换的新闪存颗粒主控芯片无法识别容量要通过固件升级量产来恢复真实容量。
从网上下载安国的量产工具 U盘信息设定里面把设备制造商:和设备型号改成自己喜欢的名字或字符 这样弄好的U盘它在电脑上识别信息就会很有个性。
最后量产成功U盘的容量是4G 虽然容量不大但是过程很爽。

由于外壳损坏了只好自己另外想办法弄壳子,刚好公司灌封设备用剩下的透明环氧树脂胶派上用场了,用硬纸板做了一个和U盘差不多大的壳子用高温胶带把内外的缝隙都封好把U盘放中间固定,把透明环氧树脂胶灌进去放烤箱里加热到80度一个小时后取出来,哈哈全密封的透明U盘出炉了。

网友:
废物利用,赞一个
做U盘烤箱都用上啦啊,

网友A:
建议重要数据还是不要放到里边,稳定性堪忧啊

网友:
透明外壳不错

网友:
不错不错 味道好极了

网友:
强势围观,透明外壳大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重要数据还是不要放到里边,稳定性堪忧啊

嗯 的确是这样的,U盘保存数据本来就不太安全,像这样自己弄的也就是好玩,现在做成了PE系统作为电脑维护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废物利用,赞一个
做U盘烤箱都用上啦啊,

   要利用好一切资源

网友C:
不错不错,以前也玩U盘,现在还有一堆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以前也玩U盘,现在还有一堆主控

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玩的东西啊

网友D:
不错的作品,闪存颗粒和主控芯片来自不同的设备吧,难道是自己画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作品,闪存颗粒和主控芯片来自不同的设备吧,难道是自己画的板子?

只是拆的旧U盘来做的,闪存颗粒是从旧MP4上拆下来的

网友:
好看,不过楼主长时间使用散热如何

网友E:
3D打印机控制板思考的如何了呢?好久没看到你的消息了
来帖子聊聊吧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8947-1-1.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E:
3D打印机控制板思考的如何了呢?好久没看到你的消息了
来帖子聊聊吧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 ...

研究了一下 marlin 固件, 硬件上还好,不过软件,发现从 arduino 移植到 STM32上,工程量有点大。我发现,当时想的太简单了,还是用 arduino 吧,做二次开发吧 ,用stm32 有点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研究了一下 marlin 固件, 硬件上还好,不过软件,发现从 arduino 移植到 STM32上,工程量有点大。我发现 ...

现在机器出现了一个问题  有时候打印结束再次打印时候无法识别设备  换句话说设备会失联。。。需要重新插拔电源和USB接线  很纳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机器出现了一个问题  有时候打印结束再次打印时候无法识别设备  换句话说设备会失联。。。需要重新插 ...

不懂哎,,可能是 com口用完 没释放?? 需要 重启一下,,要不然 显示 com 被占用,无法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