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集正弦信号波形瑕疵求指教

楼主:
ADC采集正弦信号波形瑕疵求指教 ADC芯片为AD7656,频率5khz时波形正常,现在上升到10khz时波形间歇性出现如图的情况,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麻烦大家给点建议谢谢,是因为电源或是基准还不够稳定?需要再加去耦电容?用示波器看的电源和基准电压波形都还行

网友A:
用示波器测量ADC输入端的信号是什么样的?

网友:
AD7656,250kSPS
楼主,上电路图吧

网友B:
这看起来明显是数据传输上问题,不像在模拟部分。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ADC输入之前的问题,

可检查一下前级电路是不是混入了其它信号,看看有什么干扰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看起来明显是数据传输上问题,不像在模拟部分。

感觉不是采集问题。是显示的时候出错还是?因为数据是在一个地方突变的。

网友:
数据传送到电脑上的速度是很慢的

网友C:
楼主这个可以把采集数据放到数组里面,再把数组里面的数据传到上位机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量ADC输入端的信号是什么样的?

谢谢您的回复,输入端信号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可以把采集数据放到数组里面,再把数组里面的数据传到上位机显示

哈哈,目前确实在做上位机,谢谢你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就给个答案,让我们最后确认和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采样的数据显示的问题,就是采样点数,波形周期,乱七八糟的没匹配对,甚至有可能是你传输的数据中间有间歇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