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P28027的launchpad程序,结果为何LED0,LED1同时熄灭是LED0,...

楼主: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LED0,LED1同时熄灭;(我的意思只让LED0熄灭,因为只对GPIO0的相关寄存器进行了设置)
#define LED1_ON GpioDataRegs.GPASET.bit.GPIO0 = 1 //LED D10 点亮       让某一位置低才能点亮LED
void Init_LedGpio(void);
void Init_LedGpio(void)
{
EALLOW;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0 = 0;    // Enable pullup on GPIO11   置0上拉
GpioDataRegs.GPACLEAR.bit.GPIO0 = 1;   // Load output latch        某一位IO口置低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0 = 0;   // GPIO11 = GPIO             0表示第一功能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0 = 1;    // GPIO11 = output           设为输出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2 = 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3 = 0;
EDIS;
}

void main(void)
{
Init_LedGpio();
while(1)
{
LED1_ON;
}
}

网友A:
没太懂你的意思。你可以把程序让LED1,LED0都用程序控制点亮,然后用set熄灭LED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太懂你的意思。你可以把程序让LED1,LED0都用程序控制点亮,然后用set熄灭LED0。

默认状态下,LED0,LED1都是亮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太懂你的意思。你可以把程序让LED1,LED0都用程序控制点亮,然后用set熄灭LED0。

默认状态下,launchpad 的4个LED(包括LED0,LED1)都是亮着的。所以要控制将其熄灭。不过我只对GPIO0(对应LED0)做了设置,就是表达将其熄灭的意思,没有对LED1设置,可是为啥不是只有LED0自己熄灭,LED1应该还是亮着才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太懂你的意思。你可以把程序让LED1,LED0都用程序控制点亮,然后用set熄灭LED0。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 = 1;   就加了这么一句话,问题就解决啦,感觉好奇怪

网友A:
你没配置GPIO1的引脚,那这个引脚的状态不确定,说什么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配置GPIO1的引脚,那这个引脚的状态不确定,说什么都可以。

但是GPIO2,GPIO3我也没有配置啊,但是LED2,LED3却没有熄灭啊,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