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霍尔传感器测量电机启停与转速遇到的问题,有一个点的位置无法解决。谢谢!

楼主:
一块小磁铁放在电机转轴端面上,靠边缘的位置,电机起动,霍尔传感器有信号输出。通过这个信号控制后级电机启停。但是前一次电机停止的位置恰好为霍尔传感器有信号输出的位置,就会产生错误信号。导致后级误启动。请问这个问题该处理呢?请不吝赐教!十分感谢!是否还有其他的传感器可以更好的检测电机启停呢?磁铁位置及传感器位置如图所示,我采用的一个磁铁,且没有转盘,仅为轴。

网友A:
你的电路过于简单,不能用电平控制,要改用脉冲控制,用数字电路搭。

网友B:
在霍尔传感器输出端串一个电容,大小和你电机的频率有关

网友:
电容的另一侧对电接一个电阻

网友C:
把电机开关电路串进来,这样电机没电了,也就不动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过于简单,不能用电平控制,要改用脉冲控制,用数字电路搭。

信号处理电路不是这样的,是用的LM358比较器做的数字信号输出电路,信号处理这边应该没什么问题,就是那个位置我比较纠结,还望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霍尔传感器输出端串一个电容,大小和你电机的频率有关

信号处理 电路不是这样的,LM358比较器做的,应该问题不大,主要还是那个位置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信号处理 电路不是这样的,LM358比较器做的,应该问题不大,主要还是那个位置的问题、、、、、

UGN3040在有磁铁接近时输出低电平,没有磁铁时由2.2K上拉电阻拉为高电平。转动时UGN3040输出的电平在不断变化,B的电平和UGN3040的输出正好相反。
当电机停止时如果磁铁没有接近UGN3040,UGN3040输出高电平,B输出低电平。
如果磁铁接近UGN3040,UGN3040输出低电平,B输出高电平。

如果在UGN3040输出端串联一个电容,会有什么情况,你自己想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电机开关电路串进来,这样电机没电了,也就不动作了。

这是一个前级为切光纤机构,电机转动带动滚轮,给光纤线一个小的牵引力,后级为送线机构。前级为别人做好的成品,由于领导要求不能改动前级内部电路,所以我想只能通过检测滚轮轴转动来控制后级。请问这样的话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信号处理电路不是这样的,是用的LM358比较器做的数字信号输出电路,信号处理这边应该没什么问题,就是那 ...

你自己好好想想这么做有没有问题!

网友:
3楼说的串电容就是一种变电平为脉冲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好好想想这么做有没有问题!

懂了,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UGN3040在有磁铁接近时输出低电平,没有磁铁时由2.2K上拉电阻拉为高电平。转动时UGN3040输出的电平在不断 ...

弄懂了,谢谢指导!

网友C:
可以这样,把霍尔的信号接入一个JK触发器,做成一个两位计数器,机器不动就没有脉冲,也就没有计数,也就没有高位溢出,检测溢出的高位就可以知道电机动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样,把霍尔的信号接入一个JK触发器,做成一个两位计数器,机器不动就没有脉冲,也就没有计数,也就没 ...

嗯嗯,想法新意,领教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个前级为切光纤机构,电机转动带动滚轮,给光纤线一个小的牵引力,后级为送线机构。前级为别人做好 ...

你这个方法可以参考步进电机的闭环控制。根据你的需求你可以把你的磁环细分,要求不高也可以像你现在这样,但你要做的是不过检测霍尔的高低电平,而是要看他输出的时序变化,如果一直是高电平或者低电平他肯定是停止的,如果他在转动他就会有高低高低的脉冲输出,你磁铁分的越细输出越精准些,这也就是编码器的原因了。当然常用的有使用2个霍尔,把霍尔的位置与磁铁位置交叉,也是观察他的波形变化。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方法可以参考步进电机的闭环控制。根据你的需求你可以把你的磁环细分,要求不高也可以像你现在这样 ...

谢谢您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