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5裸跑自带的hello_world编译出错

楼主:
各位好,最近想用CycloneV  SOC FPGA 裸跑一些简单的例程熟悉SOC的开发。在跑DS-5自带的例程:Altera-SoCFPGA-HelloWorld-Baremetal-GNU.tar.gz是编译出错。具体步骤如下:import例程

导入之后的结果

build project,报错,显示编译器路径不正确。不知道如何设置编译器路径,请哪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我的版本是15.0

网友A:
   编译器 没有 配置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 没有 配置对吧。。。

我调用的是自带的例子 编译器是不是已经配置好了啊?如果要配置怎么配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调用的是自带的例子 编译器是不是已经配置好了啊?如果要配置怎么配置呢

自己设置路径,,

网友:
Makefile文件里面看一下路径

网友:
你的gcc没有配置好诶,你百度一下eclipse配置gcc试试

网友:
已经搞定了,其实那些错误都不用去理会。看图上已经生成axf文件了啊  那些错误可能是电脑上软件装的太多,别的软件都环境变量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