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趣谈】MSP430第一讲

楼主:
MSP430教程之一
现在市面上属于单片机的有很多很多了,包括基础一点的51单片机,他出现的比较早,相对而言资料也稍微丰富一点。430也作为一款优秀的单片机,相信也有很多人运用这款单片机的作为自己的单片机入门的选项。但相对比于51的话他的资料会稍微少一点,所以我想最近更新一个教程,从最基本的东西谈起,也和大家一起讨论,难免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忘大家见谅。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什么是单片机呢?
是一种可以通过计算机软件编程控制内部寄存器来实现某一样功能的器件。可能这样说大家还不是特别明白他具体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码代码,来控制一个东西达到我们想要的功能。
举个例子来说咯,你可以让你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学习这个东西需要有个人一起相互督促学习的话比较快,像我之前接触的51,真的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根本就是没有持之以恒的学习所以效率不是很好。没有学习的特别深入。在此写下这个教程,我也没有对430有一个很深入的了解,但是我希望我的帖子督促我的学习,也希望我能够写的更加有趣一点来帮助大家学习,共同进步,也希望大家能够指出我的错误,相互成长。
第一门课:
我们本次的帖子更新为基于TI官方的MSP430F5969的板子进行讲解,选择这个有几个目的:它和我们所谓的学习板子不同,只带有仿真芯片和主控芯片,对于外设来讲,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搭建来进行学习,我相信这样的方法上面既可以学习到硬件方面的内容既可以学习到软件上编程的知识。一举两得的事情。另外我们选择这个板子的原因是他是TI官方出品的东西,相对的可靠性还是比较高的,价格的话看个人了。在官网上面买的话大概在22美金(包括运费),换算成人民币大概在140元左右。淘宝也差不多这个价格。另外官方也出品了一个boosterpack的低功耗LCD价格为19.99美金,还是挺贵的。
板子还是蛮简单的,看起来很简洁。关于板子的介绍我们这里就不多说了,相关介绍大家到TI官网上就有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下载到相关的板子资料以及芯片资料。

找到这里我们下载相关的开发工具。
我们这里选择下载TI官方的CCS作为开发工具,当然你也可以用keil和IAR或者其他的开发工具进行开发。但是这里不建议那样子做,因为这个软件CCS是基于TI官方的东西,它肯定会做的好一点,相对可能更好上手,毕竟是自家的东西。
找到下面的下载选型点击window版本,会跳转到TI的登录界面,如果你有账号就可以登录填写相关信息即可下载,没有也没关系,我这里帮大家下载好了,大家直接下载附件即可。
下载完成后进行安装:
改变一下安装地址,这里有选择
接下来选择安装包:
可以根据自己开发需要选择,全选的话比较大,我们这里第一个为必选,其他的TI其他芯片的支持库或者编译器。
接下来选择仿真器,这里默认不改变。
接下来进行安装,这里要记住,TI的CCS安装需要联网,需要下载相应的东西,所以安装过程也会相对较慢。经历漫长的等待(好几个小时)
完成安装,点击finish。

这是第一次讲解的东西,可能有错误,也希望大家指出我也会慢慢改正的。之后的讲解中我也将更加深入,更加有趣的来帮助大家学习430,也希望大家帮忙共同完善。

网友A:
给楼主点个赞,写的很好,希望可以继续写下去。

网友B:
谢谢分享,看来大家还对你这帖子挺感兴趣的,资料一下有这么多网友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点个赞,写的很好,希望可以继续写下去。

谢谢,后面会继续努力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看来大家还对你这帖子挺感兴趣的,资料一下有这么多网友下载了。

会继续加油写的哈

网友:
不客气哈,也期待继续关注哈

网友C:
哈哈,刚买了一块430的launchpad,但是不是楼主说的那个型号,道理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D:
这个系列会是基于msp5969写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哈哈,刚买了一块430的launchpad,但是不是楼主说的那个型号,道理都是一样的吧?

我用的是FR5969,只要会了一块,其他的单片机也都类似了,板子只算一个平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FR5969,只要会了一块,其他的单片机也都类似了,板子只算一个平台

我买的是MSP430G2系列的launchpad,里边的仿真器很有趣,硬件看着和FET430差不多,但是接口不是标准的JTAG哈,貌似是和串口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是MSP430G2系列的launchpad,里边的仿真器很有趣,硬件看着和FET430差不多,但是接口不是标准的JTA ...

两线质JTAG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是MSP430G2系列的launchpad,里边的仿真器很有趣,硬件看着和FET430差不多,但是接口不是标准的JTA ...

嗯嗯,多多交流哈,有什么错误的话帮忙指出哈!G2的参考资料挺多的,书籍也有一些。

网友F:
学习了,目前在做一个无线项目板子是ez430.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目前在做一个无线项目板子是ez430.

期待交流哈,TI的ez430不错。

网友G:
支持楼主,从TI的MSP430F5969板子讲起,针对出初学者,此贴要火
支持,顶顶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嗯,多多交流哈,有什么错误的话帮忙指出哈!G2的参考资料挺多的,书籍也有一些。

同进步!

网友C:
那这个两线的JTAG应该可以仿真所以的430单片机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两线的JTAG应该可以仿真所以的430单片机吧?

当然不是啊,要器件支持,比如1系列和2系列就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系列会是基于msp5969写的吗?

恩,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支持楼主,从TI的MSP430F5969板子讲起,针对出初学者,此贴要火
支持,顶顶顶,,,

嗯嗯,谢谢支持!我会继续分享的

网友I:
辛苦楼主了,大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辛苦楼主了,大爱啊!

网友J:
支持楼主!趁此机会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当然不是啊,要器件支持,比如1系列和2系列就不支持

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支持楼主!趁此机会好好学习。

谢谢!!

网友:
不错不错,板凳学习一下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错不错,板凳学习一下

谢谢,希望指出错误

网友L:
430的优势,得好好看看。。。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L:
430的优势,得好好看看。。。学学

恩恩,多多交流

网友M:
楼主,我想问一下CCS安装后用不用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我想问一下CCS安装后用不用破解?

不需要破解的

网友:
TI 应该推出一款入门级的开发板,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免费。待市场普及后再逐步推出中高端开发板,等工程师习惯了MSP的开发环境及资源。
自然在项目里选用TI 的方案!

网友N:
仿真器是硬伤,蛮贵的

网友:
有自带硬件仿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仿真器是硬伤,蛮贵的

恩,对板子上面有带有仿真器的

网友:
msp430 launchpad就不错,便宜又好用,自带USB仿真器,可以给2系列以及5系列带SBW的芯片仿真器下载,比较F2274 ,F5438,F5529

网友O:
有没有64位的,编译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O:
有没有64位的,编译器

很少吧,就算有,也是转换成32位的进行编译的吧,不清楚有没有真正的64位编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少吧,就算有,也是转换成32位的进行编译的吧,不清楚有没有真正的64位编译器

如图片

网友:
先学习下,内容讲的还是很易懂得

网友P:
win8的系统上次我试着安装一下,发现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P:
win8的系统上次我试着安装一下,发现不行

sorry啊,我不是win8的没有办法帮你测试,要不你装个虚拟机,要么你就要升级成win10 的了,win10 是ok的

网友Q:
准备电赛 刚接触430

网友:
引用 网友Q:
准备电赛 刚接触430

恩,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sorry啊,我不是win8的没有办法帮你测试,要不你装个虚拟机,要么你就要升级成win10 的了,win10 是ok的

好吧,谢谢

网友R:
楼主,请问怎么用lanchpad把这个程序改成这样在G2板上利用p1.6(PWM输出口)驱动LED来实现呼吸灯。呼吸灯就是亮度渐变的LED灯,普通LED可以用TA输出PWM来控制亮度,通过WDT定时中断来改变亮度,从而实现呼吸灯效果。
1、通过按键来控制呼吸灯的呼吸频率,即亮度渐变的快慢。
控制方式:按扩展板上KEY1键,呼吸加快一档,连续按2下,呼吸加快一档,连续按3下,呼吸又加快一档......;按KEY3键,呼吸减慢一档,连续按2下,呼吸减慢一档,连续按3下,呼吸又减慢一档......。
2、在液晶屏上显示呼吸灯呼吸频率的相关信息。
#include
void BreathLED()
{

        P1SEL =BIT6;
        P1DIR = BIT6;
        P1OUT=0;
        TACTL = TASSEL_1 + MC_1  ;
        TACCTL1 =  OUTMOD_3 ;
        TACCTL0 = CCIE;
        CCR0 =12000;
        CCR1 =327;         //0% pwm

        TACTL |=TACLR;
        _EINT();
}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3 |= LFXT1S_2; // Set LFXT1为vol时钟即12kHZ
  BreathLED();
  LPM0;
  return 0;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CountTimes()
{
        static int Times;
        Times++;
        switch(Times)
        {
        case 20:
                CCR1=294;
                break;
        case 30:
                CCR1=277;
                break;
        case 40:
                CCR1=262;   //20% PWM
                break;
        case 50:
                CCR1=245;   //20% PWM
                break;
        case 60:
                CCR1=228;   //40% PWM
                break;
        case 80:
                CCR1=196;   //40% PWM
                break;
        case 100:
                CCR1=163;
                break;
        case 120:
                CCR1=131;   //60% PWM
                break;
        case 140:
                CCR1=98;   //60% PWM
                break;
        case 160:
                CCR1=65;    //80% PWM
                break;
        case 180:
                CCR1=32;    //80% PWM
                break;
        case 200:
                CCR1=1;     //100% PWM
                break;
        case 220:
                CCR1=32;    //80% PWM
                break;
        case 240:
                CCR1=65;
                break;
        case 260:
                CCR1=98;   //60% PWM
                break;
        case 280:
                CCR1=131;
                break;
        case 300:
                CCR1=163;
                break;
        case 320:
                CCR1=196;
                break;
        case 340:
                CCR1=228;   //40% PWM
                break;
        case 350:
                CCR1=245;   //40% PWM
                break;
        case 360:
                CCR1=262;
                break;
        case 370:
                CCR1=277;
                break;
        case 380:
                CCR1=294;
                break;
        case 390:
                CCR1=310;
                break;
        case 400:
                {
                CCR1=327;
                Times=0;
                }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请问怎么用lanchpad把这个程序改成这样在G2板上利用p1.6(PWM输出口)驱动LED来实现呼吸灯。呼吸灯就是 ...

这个。。。。。直接让我帮你改不大实际,你先试着自己改改看,有什么问题再@我,或者发个帖子大家会帮助你解决的

网友S:
重温楼主的学习笔记!!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S:
重温楼主的学习笔记!!好好学习

加油!

网友T:
感谢楼主的分享!!!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T:
感谢楼主的分享!!!赞一个!!!

加油!

网友U:
点个赞,很有用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U:
点个赞,很有用的资料

多谢支持!

网友V:
即将用到msp430fr5994,之前用stm32,努力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V:
即将用到msp430fr5994,之前用stm32,努力学习

加油!

网友:
谢谢版主鼓励。

网友V:
安装过程中出错,com.ti.emulation.pack.win32 failed to copy file . the file  may be in use。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V:
安装过程中出错,com.ti.emulation.pack.win32 failed to copy file . the file  may be in use。如何解决 ...

具体我不是特别清楚原因,但是建议你尝试下载离线安装包测试一下

网友:
楼主发的原理图是用PADS画的吧,请问有没有A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