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种串联模块电源整流管烧毁情况的讲解

楼主:
相信很多设计者都有利用模块电源进行项目设计的经验,而在设计过程中必定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本文将以实例作为切入点,为大家讲解一种串联式模块电源中整流管烧毁的情况分析。

本案例为12V/20A的模块串联电源,输出为24V/20A,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整流管烧毁的现象。整流管为100V/40A,而且被烧的必定是被抬高的那个模块,这是为什么呢?

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搞清电路的接法是否出现问题,如果是串连,那么每个模块的输出加反偏二极管,防止电压反施加在电源模块。二极管的反向耐压大于两个电源输出电压总和,平均电流应大于电源输出电流的两倍。串联使用的一个限制条件是串联后总输出电压不能超过任何一个电源的击穿电压。如果不同电源串联,串联后的最大输出电流等于额定电流最小的那台电源的额定电流。那么二极管的额定电流就有可能存在问题。

如果两个电源不添加保护,直接进行串联,就有可能出现下面的问题。因为两个电源的启动时间必然不同,先启动电源的输出功率电流,会通过未启动的电源内部器件,对于正激产品,就是变压器副边+整流管和续流管两个通路。并且会导致未启动的电源进入不正常的工作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续流管比较容易损坏,所谓增大续流管容量,只是说大容量二极管,在流过同等电流情况下压降小,所以损耗小,温升也小,相对“安全”些。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没有特别说明,电源是不能直接串联使用的。

本文为大家介绍了一种串联模块电源整流管烧毁的情况分析,并对如何改善给出了建议,在设计过程中出现整流管烧毁现象的朋友不妨花上几分钟来阅读本文,相信会从中得到一定启发。

网友:
有道理,
不过整流管损坏一般多为电压高或是负载过重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