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eQEP配置测速问题

楼主:
各位好,小弟我关于eQEP的配置有些问题想来请教一下:
在正交模式下,根据操作手册:
    低速测量流程:1)单位位置事件发生(UPPS配置) ;
                             2)标志位UPENVT = 1 ;
                             3)此过程中捕获计时QCTMR以捕捉时钟CAPCLK计数(CCPS配置);
                             4)捕捉计时QCTMR加载到捕获周期QCPRD中,即QCPRD = QCTMR ;
                             5)捕获时钟自动清零,QCTMR = 0;
                             6)通过QCPRD的时间、单位位置事件脉冲数、编码器线数,可以计算出速度及角度; 此为T法
    高速测量流程:1)锁存数据方式选择,在此选择单位时间事件发生时,QCLM = 1;
                              2)单位时间定时器QUTMR = 单位时间周期QUPRD,单位时间事件发生;
                              3)位置计数器QPOSCNT加载到位置加载寄存器QPOSLAT;
                                    捕获计时QCTMR加载到捕获计时锁存QCTMRLAT;
                                    捕获周期QCPRD加载到捕获周期锁存QCPRDLAT;
我有2个问题要请教一下:
    1)高速测量的计算元素是什么?其采用的是M法 ; 那么位置计数有了是QPOSCNT ; 时间计数用哪个呢 , 是QCTMRLAT还是QCPRDLAT?或者说QCTMRLAT和QCPRDLAT有什么区别?
    2)高速测量中单位时间事件发生时 , 捕获计时QCTMR加载到捕获计时锁存QCTMRLAT , 捕获周期QCPRD加载到捕获周期锁存QCPRDLAT;
          但是在低速测量中,单位位置事件发生时会产生”捕获时钟自动清零,QCTMR = 0“ , 这会影响到高速测量的计时器加载锁存动作“QCTMRLAT = QCTMR”;
          两者在QCTMR计数器上似乎是矛盾的 , 是不是这样? 还是说单位时间事件 和 单位位置事件可以有标志位进行切换或是直接禁止其中某一个事件?还是说我的理解根本就是有误?
小弟诚心请教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