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反馈电路PCB布线请教

楼主:
新手刚画PCB板,这是第一级运放,用来做光电转换,电路原理图和两种PCB布线图在下面了: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1、   PCB布局不知道哪种更好?或者谁还有更好的方法?2、   给推荐本比较好的关于PCB布线的书吧;3、   给推荐几款噪声比较低的运放吧,打算用OPA657或者OPA847。4、   我QQ769012575,可以一起讨论做光电转化;

原理图

原理图

方法1

方法1

方法2

方法2

网友A:
有的帖子说把反馈电阻和反馈电容放到板子的反面,减少输入端的结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帖子说把反馈电阻和反馈电容放到板子的反面,减少输入端的结电容

楼主如果对此有疑问的话 ,我建议您看下附件中,西安交大知名教授杨建国最新力作——《你好,放大器》这本书,对放大的lay 有介绍和说明哦。PS:资料高清版的,可以收藏下。

网友:
随便说说呀,
是不是2好一点?反馈回路是不是越短越好?外界电源圈在里面是不是不好?干扰吧?
单面板经济

没耐心查型号资料,对信号速度带宽有要求么?选型好像得考虑多方面,不光是性能多高就最恰当,例如价格是不是最合适成本要求,供货及渠道可靠性,还有你对哪个时间长短 熟悉程度

其实我现在对这些几乎忘光了,淡化了,能如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对此有疑问的话 ,我建议您看下附件中,西安交大知名教授杨建国最新力作——《你好,放大器》这本 ...

今天还在ADI哪里看到这书,说是抽奖赠送,我还参与了一下。谢谢,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随便说说呀,
是不是2好一点?反馈回路是不是越短越好?外界电源圈在里面是不是不好?干扰吧?
单面板经 ...

反馈回路越短越好。芯片会再找找。谢谢

网友D:
同意4楼的说法,走线尽可能的短 同时还要注意的他的长与宽 让寄生效应最小化,让放大器更稳定

网友E:
电源滤波电容放反面,线路越短越好,走线不要穿器件,不要有直角走线。看你图上的走线方式,C5/C9放到底层的话会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4楼的说法,走线尽可能的短 同时还要注意的他的长与宽 让寄生效应最小化,让放大器更稳定

好的,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滤波电容放反面,线路越短越好,走线不要穿器件,不要有直角走线。看你图上的走线方式,C5/C9放到底层 ...

好的,谢谢建议

网友F:
关键是看放大器放大的信号幅值及频率,对于低频强信号,大可不必过于计较太多,而对于频率较高或频带较宽、输入信号较弱的放大器,要求输出和输入部分的隔离是值得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看放大器放大的信号幅值及频率,对于低频强信号,大可不必过于计较太多,而对于频率较高或频带较宽、 ...

是弱的光信号,频率高。知道了。

网友:
我也正在画一张运放的pcb,一起学习

网友:
反馈电路的走线越短越好 ,建议走线不要拐直角,可以参考下芯片手册上的布线参考图   OPA847用过觉得性能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对此有疑问的话 ,我建议您看下附件中,西安交大知名教授杨建国最新力作——《你好,放大器》这本 ...

这本书真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