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作为SPI从机,如何读取数据,如何编程实现,请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
FPGA作为SPI从机,如何读取数据,如何编程实现,请大神指点一二。编程大概怎么个流程

网友:
按照主机的时序写啊,FPGA做主机也是按照从机器件的时序写,一样的

网友:
FPGA侧得由中断申请信号

网友:
很多FPGA有自带的SPI核,只要直接用就可以,软件驱动都提供了现成的源码

网友:
SCK作为触发时钟,CS=1是SPI状态机初始化,当为0进入接收,FPGA开足够长串入缓冲区,根据需要可以中途处理或是CS=1后处理

网友:
作为从机  就看主机的信号了,类似与busy   有效了就按照时序进行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