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59系列库开发入门之一——GPIO操作

楼主:
最近由于工作关系使用msp430,由于之前从来没有用过,很多东西都不懂,我想不如写出来,大家一起看看,有什么不对的,一起探讨。使用库开发方式。废话不多说。

由于开发进度限制,选择库开发方式。msp430fr59系列提供了各个模块的库函数,并且有详细的注释说明用法和填入的参数。本系列由控制GPIO入手。

#include "driverlib.h"

void main(void)
{
    //Stop WDT
    WDT_A_hold(WDT_A_BASE);

    //PA.x output
    GPIO_setAsOutputPin(
        GPIO_PORT_PA,
        GPIO_PIN0 + GPIO_PIN1 + GPIO_PIN2 + GPIO_PIN3 +
        GPIO_PIN4 + GPIO_PIN5 + GPIO_PIN6 + GPIO_PIN7 +
        GPIO_PIN8 + GPIO_PIN9 + GPIO_PIN10 + GPIO_PIN11 +
        GPIO_PIN12 + GPIO_PIN13 + GPIO_PIN14 + GPIO_PIN15
        );

    //Set all PA pins HI
    GPIO_setOutputHighOnPin(

        GPIO_PORT_PA,
        GPIO_PIN0 + GPIO_PIN1 + GPIO_PIN2 + GPIO_PIN3 +
        GPIO_PIN4 + GPIO_PIN5 + GPIO_PIN6 + GPIO_PIN7 +
        GPIO_PIN8 + GPIO_PIN9 + GPIO_PIN10 + GPIO_PIN11 +
        GPIO_PIN12 + GPIO_PIN13 + GPIO_PIN14 + GPIO_PIN15
        );

    /*
     * Disable the GPIO power-on default high-impedance mode to activate
     * previously configured port settings
     */
    PMM_unlockLPM5();

}

这是TI提供的GPIO例程,其中PA=P1+P2;值得注意的是要开启PMM_unlockLPM5();因为fr系列是默认GPIO不开启的,在最初也是请教了论坛里的大神后才知道。

网友:
没用过TI的库,不过库的调用时未来MCU芯片厂商都需要带的。

网友A:
GPIO_PIN0 + GPIO_PIN1 + GPIO_PIN2 + GPIO_PIN3 +
        GPIO_PIN4 + GPIO_PIN5 + GPIO_PIN6 + GPIO_PIN7 +
        GPIO_PIN8 + GPIO_PIN9 + GPIO_PIN10 + GPIO_PIN11 +
        GPIO_PIN12 + GPIO_PIN13 + GPIO_PIN14 + GPIO_PIN15
你这么写不麻烦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IO_PIN0 + GPIO_PIN1 + GPIO_PIN2 + GPIO_PIN3 +
        GPIO_PIN4 + GPIO_PIN5 + GPIO_PIN6 + GPIO_PI ...

? 这不是我写的。这是TI提供的例程。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这不是我写的。这是TI提供的例程。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你咋就不爱看文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咋就不爱看文档呢

因为我英文太渣,看着看着就看不下去了

网友:
TI那也只能叫例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IO_PIN0 + GPIO_PIN1 + GPIO_PIN2 + GPIO_PIN3 +
        GPIO_PIN4 + GPIO_PIN5 + GPIO_PIN6 + GPIO_PI ...

我把 这个GPIO这部分函数读了一遍又一遍,还是没有找到你说的简单的方法。请明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把这个GPIO这部分函数读了一遍又一遍,还是没有找到你说的简单的方法。请明示

没有GPIO_ALL么??我忘了,要么自己加一个,要么直接全给1,我好像自己加了三个,这样写起来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GPIO_ALL么??我忘了,要么自己加一个,要么直接全给1,我好像自己加了三个,这样写起来太麻烦

没有GPIO_ALL,一般也不会全部初始化吧?很少用到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