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30 频率对电压值输出的影响

楼主:
我在使用AD630这款芯片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接法按照datasheet上面的来的。1脚输入1V的频率1Khz的正弦波,9脚输入完全同步的正弦波。13脚输出经过低通滤波和积分输出的直流电平为620mv,电阻、电容为100K2.2uf增益放大系数为1。但是将正弦波的频率改为30K左右的时候,输出的直流电平变为608mv,这是什么引起的?AD630里面的比较器噪声带来的影响嘛?

上面是图片分别是1KHz和30KHz的波形,前面是13脚Vout输出的,后面是低通滤波器输出的电压分别为620mv和608mv

网友A:
从波形来看,是相位延迟造成的。1K时的波形是完全的同相,但频率升高后,信号频率与参考频率产生了相位差。有可能是芯片内部模拟开关的延迟,也有可能是放大器的延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波形来看,是相位延迟造成的。1K时的波形是完全的同相,但频率升高后,信号频率与参考频率产生了相位差。 ...

有什么办法能消除这种影响嘛,我用运放做了个移相器  没有什么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办法能消除这种影响嘛,我用运放做了个移相器  没有什么用

如果你的参考信号使用的是正弦波,改成方波试一下,有可能会改善,如果无法改善的话,就只能设法调节相位了。如果你的信号条件允许,能做成正交解调也是一个选择,这样就和相位没有关系了。不过我还是怀疑AD630是不支持那么高的频率。做为锁相放大器,整个信号链中任何一点的相位延迟都会造成最终输出信号的变化,所以相位很重要。如果你只是对单一频率进行锁相放大,只要调一个稳定的相位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打算做成有一个频率范围的锁相放大器就没那么简单了,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能单一频率就不要做成多点频率,能多点频率的就不要做成连续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参考信号使用的是正弦波,改成方波试一下,有可能会改善,如果无法改善的话,就只能设法调节相位 ...

还有一个问题,1脚的输入如果有直流偏置,对输出的直流电平有影响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1脚的输入如果有直流偏置,对输出的直流电平有影响嘛?

如果A通道和B通道加相同的直流偏置对输出是没有影响的,如果A通道和B通道加的直流偏置不相等,则在输入为零的情况下,输出为两通道直流偏置之差。关键是你得理解锁相放大器的基本原理,简单分析即可得出结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A通道和B通道加相同的直流偏置对输出是没有影响的,如果A通道和B通道加的直流偏置不相等,则在输入为 ...

我的理解是作为锁相放大器来使用时,只要参考波形没有直流偏置就可以。对于输入信号来说应该不用考虑直流偏置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作为锁相放大器来使用时,只要参考波形没有直流偏置就可以。对于输入信号来说应该不用考虑直流 ...

正常的锁相放大器确实是无所谓直流偏置,但是必须是从信号的源头,而不是锁相放大器内部+1和-1的这两个运放。在+1和-1这两个运放上的偏置不同是会传输到输出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锁相放大器确实是无所谓直流偏置,但是必须是从信号的源头,而不是锁相放大器内部+1和-1的这两个运 ...

这个偏置是通过两个3,4,5,6脚的滑动变阻器来调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偏置是通过两个3,4,5,6脚的滑动变阻器来调嘛?

咱们一直以讨论的都是1脚加偏置的问题,虽然3456脚也能产生偏置,但必竟是微调。1,2,17,18脚的偏置才是非常大的影响。3456脚的主要作用是用来微调使输入为0的情况下输出为0,毕竟绝大多数运算放大器的失调电压都不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们一直以讨论的都是1脚加偏置的问题,虽然3456脚也能产生偏置,但必竟是微调。1,2,17,18脚的偏置才 ...

2,18悬空 17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如下链接的文档, 应该有所帮助
https://ezchina.analog.com/thread/6732

没有

网友:
我用AD630测130KHZ的信号能做吗,测出来输出是非线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参考信号使用的是正弦波,改成方波试一下,有可能会改善,如果无法改善的话,就只能设法调节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