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解码的问题

楼主:
我们公司最近在做身份证读卡器,领导让我搞安卓,用手机和读卡机用蓝牙通讯,读取身份证数据。之后,显示文字信息和照片。
公安部给了一个文件和说明,如下图:

是一个libwlt2bmp.so的文件。
接口函数说明如下:
201409修改的版本
接口函数
   int unpack(char *src, char *dst, int bmpSave)
参数说明:
   char *src:wlt文件数据,1024字节
   char *dst:解析的RGB数据,102*126*3字节,可根据需求生成BMP或者JPG,图像数据BGR格式,需要将B、R值互换。
   int bmpSave:605: bmp file save,
                604: bmp file doesn't save(在内存读写)

返回:1 正确

错误返回码:
            0 - bmpSave参数错误

bmpSave:605\604是厂商唯一代码值,请妥善保存。

请问高手,谁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高手支招啊

网友:
libwlt2bmp.so应该是可以运行在linux系统上的库文件

int unpack(char *src, char *dst, int bmpSave)是这个库文件里的一个函数

手机接收完数据存到src后通过这个函数把src的数据转换成bmp格式图片数据存到dst里
成功后就可以把dst图片显示到屏幕上了

网友:
谢谢!那是不是说不能用在安卓上了?我看这个函数是C语言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