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C6678LE开发记录08:以太网接口测试续(大块数据传输)

楼主:
通过网络连接,极大地提高了PC与DSP之间的数据传输速率(相对于USB连接而言)。

在记录06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6213-1-1.html中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测试示例,但是那只能传输很少的数据。

如果将数据(buffer)尺寸设置为一个较大的值(如2048等)就会出现timeout的错误。

在这种情形下更不用说传输一个大文件了,因此我们需要寻找一种解决方案。

本文正是为此而展开。

核心思想是:

1.在PC端,打开文件,分块读取数据到buffer(比如每一块大小为2KB等)

2.在PC端,每次读取数据到bufer后将buffer数据发送到socket

3.数据经过网络连接传送到DSP端

4.DSP端不断处理(暂存)ETH0接口收到的数据并发送响应

5.在PC端,每次发送一个数据块之后等待来自DSP的响应,之后才发送下一块

6.在PC端,不断发送数据块,直到整个文件数据发送完毕,最后关闭连接

经过测试发现,将文件分成2048B(=2KB)大小的块进行发送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每次发送2KB被DSP收到后立即被处理,然后DSP发回响应,表示已经收到这个数据。

PC端收到应答后就知道刚才发给DSP的数据已经被接收了,可以发送下一块数据。

为了让测试更加严谨,我们找来几个大小不同的文件,具体测试过程截图如下

一幅普通尺寸(1000*1000以下)的图片,30KB左右,处理时间不到1秒

一幅稍大尺寸(1920*1080)的图片,不到1MB,处理时间1秒左右

测试一个较大的文件,44.13MB大小,处理用时25秒左右

测试一个更大的文件,191.82MB大小,处理用时103秒左右

最后测试传输一张大尺寸照片,4k*3k分辨率,5.28MB大小,用时约3秒

在CCS调试输出窗口的截图如下

对比一下发现,5次测试中都能正确收到全部数据。

这个测试表明,我们的流程设计是合理的。

最后将PC端发送数据以及DSP端接收数据的代码贴上来以供参考。

// PC端:发送数据
// fengyhack @ 20150203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ime.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ockets.h"
#pragma comment(lib,"ws2_32.lib")
#pragma warning(disable:4996)

const char  *TARGET = "169.254.11.123";
#define PORT  7
#define TIMEOUT 1  /* second(s) */

int main(void)
{
    system("title Ethernet0 Transfer Test");
    system("color 2e");
    printf("Remote ( %s : %d )\n", TARGET, PORT);

    char fileName[256] = { 0 };
    printf("Input filename:");
    scanf("%s", fileName);
    FILE* fp = fopen(fileName, "rb");
    if (fp == NULL)
    {
        printf("Failed to open file.\n");
        goto leave;
    }
    long fsize = 0;
    fseek(fp, 0L, SEEK_END);
    fsize = ftell(fp);
    double kilo = 1.0*fsize / 1024.0;
    if (kilo >= 1024.0)
    {
        printf("File size: %.2fMB\n", kilo/1024.0);
    }
    else
    {
        printf("File size: %.2fKB\n", kilo);
    }
    const int unit = 2048;
    int loop = fsize / unit;
    int residue = fsize - loop*unit;
    char* data = (char*)malloc(unit + 1);

    struct in_addr dst;
    inet_pton(AF_INET, TARGET, &dst);
    unsigned short port = PORT;
    socketsStartup();
    SOCKET s = socket(AF_INET, SOCK_DGRAM, 0);
    if (s < 0)
    {
        printf("failed socket (%d)\n", getError());
        goto leave;
    }

    struct sockaddr_in sin;
    sin.sin_family = AF_INET;
    sin.sin_addr.s_addr = 0;

    int status = 0;
    status = bind(s, (const struct sockaddr *) &sin, sizeof(sin));
    if (status< 0)
    {
        printf(" failed bind (%d)\n", getError());
        goto leave;
    }
    sin.sin_addr = dst;
    sin.sin_port = htons(port);

    struct timeval timeout;
    timeout.tv_sec = TIMEOUT;
    timeout.tv_usec = 0;

    fd_set fds;
    int nr;
    char tmp[8] = { 0 };

    printf("<Start sending data>\n");

    time_t time_start = time(0);

    for (int i = 1; i <= loop; ++i)
    {
        fread(data, unit, 1, fp);
        data[unit] = 0;
        status = sendto(s, data, strlen(data), 0, (const struct sockaddr *)&sin, sizeof(sin));
        if (status< 0)
        {
            printf("send failed (%d)\n", getError());
            goto leave;
        }

        FD_ZERO(&fds);
        FD_SET(s, &fds);

        select(s + 1, &fds, NULL, NULL, &timeout);
        nr = recv(s, tmp, 8, 0);

        if (i % 64 == 0)
        {
            printf(".");
            if (i % 4096 == 0) printf(" (%4.1f%%)\n", 100.0*i / loop);
        }
    }
    if (residue > 0)
    {
        fread(data, residue, 1, fp);
        data[residue] = 0;
        status = sendto(s, data, strlen(data), 0, (const struct sockaddr *)&sin, sizeof(sin));
        if ( status< 0)
        {
            printf("send failed (%d)\n", getError());
            goto leave;
        }

        FD_ZERO(&fds);
        FD_SET(s, &fds);

        select(s + 1, &fds, NULL, NULL, &timeout);
        nr = recv(s, tmp, 8, 0);
        printf(" (100%%)\n");
    }
    fclose(fp);

    printf("Finished transfer. Time = %d seconds\n", (int)(time(0) - time_start));

leave:
    if(s>=0) closesocket(s);
    if(data) free(data);
    socketsShutdown();

    system("pause");
    return 0;
}

DSP端接收数据的代码与本系列的06X篇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6213-1-1.html基本一致,

唯一改动的地方是在一个函数中,具体代码如下

int udpTransferTask( SOCKET s, UINT32 unused )
{
    printf("TASK execution %d\n",++task_counter);

        struct timeval tv;
        tv.tv_sec  = 1;
        tv.tv_usec = 0;
        setsockopt(s,SOL_SOCKET,SO_SNDTIMEO,&tv,sizeof(tv));
        setsockopt(s,SOL_SOCKET,SO_RCVTIMEO,&tv,sizeof(tv));

        struct sockaddr_in sin1;
        int sz=sizeof(sin1);
        int hlen=strlen(reply);
        int nr,total=0;
        HANDLE hBuffer;
        unsigned char* pBuf;
        while(1)
        {
            nr=recvncfrom( s, (void**)&pBuf, 0, (PSA)&sin1, &sz, &hBuffer );
            if(nr<=0) break;
            total+=nr;
            sendto( s, reply, hlen, 0, (PSA)&sin1, sz );
            recvncfree( hBuffer );
        }

        double kilo_bytes=1.0*total/1024.0;
        if(kilo_bytes>=1024.0)
        {
            printf("Total size of data received: %.2fMB\n",kilo_bytes/1024.0);
        }
        else
        {
            printf("Total size of data received: %.2fKB\n",kilo_bytes);
        }

        return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