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97HESE与TPS40055做降压输出5V 哪个更好?选型的时 ...

楼主(2015-10-30):
MAX797HESE与TPS40055做降压输出5V 哪个更好?选型的时候要考虑哪些?
MAX797HESE与TPS40055做降压输出5V 哪个更好?选型的时候要考虑哪些?制作电路板的时候布局布线有哪些注意的地方? 在这里提出个具体的问题方便大家一起探讨学习

网友A:
不同的电路特点,不同的要求,比如功率大小,纹波有什么要求,效率有什么要求,,,
最好不要这么笼统的说哪个芯片好与坏,
电路设计中遇到什么问题,还是选型有什么纠结的问题,,

网友B:
对于小电流场合,我更喜欢用现成的降压模块,成本可能会稍高一点点,但可以省一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