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两片430g2553进行I2C通信的问题

楼主:
本人初学msp430,想用两片msp430g2553的P1.6(SCL)和P1.7(SDA)管脚直接相连,进行I2C通信,用的是TI的示例程序,可是怎么都抓不到波形,求教!

网友:
建议你先查查I2C的标准电路,先把电路原理弄明白。
然后根据CPU管教进行相关设定。
最后再抓取波形看

网友:
起始信号能抓到吧?

网友A:
这个线感觉是短接的,能否重新发一个图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感觉是短接的,能否重新发一个图片呢?

P1.6的线接另一块P1.6的引脚,P1.7接的P1.7的

网友:
上啦电阻有???

确定共地了?

网友:
完全没有波形?那么管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啦电阻有???

确定共地了?

没有上拉电阻,不是两片相连就行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上拉电阻,不是两片相连就行了么?

开漏、上拉,都是必要的

So TM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