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的ADC误差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的ADC误差接近了0.1V,并且每次重新运行后得到的结果都会有波动,在正负0.06V以内波动,并且不管转换的电压多大,波动的误差量级都是这么多,我是用万用表直接测量dsp输入引脚的电压的,会不会是因为引脚上的静电所产生的干扰?静电可以通过万用表测量到吗?

网友:
万用表看到的是平均值。0.1有点大了,40左右的采样值波动应该是属于正常的,12bit的精度很难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