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调试SM470的I2C,读取AT24C04(eeprom)中的数据,但读出来总是不对

楼主:
正在调试SM470的I2C,读取AT24C04(eeprom)中的数据,但读出来总是不对,谁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A:
你可以发下代码 或详细描述你是实验方法和具体问题

网友:
uint16 I2c_Page_Rx_single()
{
         int I2Cbuffer;
         int num=0;
         while(I2C2SR_bit.BB);

          I2C2SAR=0x50;
          I2C2CNT = 1;
          I2C2MDR = 0x2e20;
          I2C2DXR = 0x00;
          DelayUs(10000);
          I2C2SR_bit.SCD &=0x0;
          I2C2CNT = 16;
          I2C2MDR = 0x2c20;
          DelayUs(10000);

     for( int i=0;i<16;i++)
     {
                I2Cbuffer = I2C2DRR;
                printf("%d\r\n", I2Cbuffer);
                DelayUs(10000);
   }
     I2C2MDR = 0x00;

}

调试SM470的I2C,读取AT24C04(eeprom)中的数据,但读出来总是不对
这是读一页的数据,我发现I2C2SAR DXR只能一次性赋值,I2C2给了设备地址后,就不知道如何给读地址,而且输出的数据与I2C2DXR有关,你能帮我解答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发下代码 或详细描述你是实验方法和具体问题

uint16 I2c_Page_Rx_single()
{
         int I2Cbuffer;
         int num=0;
         while(I2C2SR_bit.BB);

          I2C2SAR=0x50;
          I2C2CNT = 1;
          I2C2MDR = 0x2e20;
          I2C2DXR = 0x00;
          DelayUs(10000);
          I2C2SR_bit.SCD &=0x0;
          I2C2CNT = 16;
          I2C2MDR = 0x2c20;
          DelayUs(10000);

     for( int i=0;i<16;i++)
     {
                I2Cbuffer = I2C2DRR;
                printf("%d\r\n", I2Cbuffer);
                DelayUs(10000);
   }
     I2C2MDR = 0x00;

}

调试SM470的I2C,读取AT24C04(eeprom)中的数据,但读出来总是不对
这是读一页的数据,我发现I2C2SAR DXR只能一次性赋值,I2C2给了设备地址后,就不知道如何给读地址,而且输出的数据与I2C2DXR有关,你能帮我解答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