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刚画好的板子还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huaiqiao @qwqwqw2088

网友:
截图大家看啊啊

网友A:
有空了再给你仔细看看,整齐是挺整齐的,但说实话有些线感觉太过于绕。没规划很好。走了很远的线。
先指出来一个地方,图一是我直接从你上面截图的,图二是我改过的。

图一:原图

图二:我修改过的线路

你自己先感受下。。好忙。我得先去赶着写计划事情做完了再来跟你说。

网友:
都是牛逼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空了再给你仔细看看,整齐是挺整齐的,但说实话有些线感觉太过于绕。没规划很好。走了很远的线。
先指出 ...

非常感谢。但是这电源线改过不是有钝角吗?这样也可以吗,不会有影响吗?

网友:
我也是个新人。

网友:
一般是不要走锐角的把…就是走钝角…

网友:
楼主,真是不好意思。
1、楼主的这种叠层的方式,我是么有见过,不知道这样行不行。一般常见的是top、GND、PWR,Bottom。这样的方式。
     而且需要多PWR这个网络类,设置规则哦。

2、GND的处理,楼主要注意了,如下图您的这种GND是表贴的焊盘,这样处理即使敷了gnd的铜后,也其他地会造成不供地的情况哦。如下是我的处理方式,当然我只是演示,其余的细节需要您自己把握了。

3、如果是top、GND、PWR,Bottom,走线一般会尽量的走在顶层。而且我想您在走线的时候多考虑下,这样走好不好?那样走可不可以。
4、如下这个地方不知道楼主加过孔是什么意思。过孔加在电容的下面没意义啊。

5、VCC上这种粗一点的电源线上,我见过的是别人打过孔,打过孔的目的应该是有散热的因素在里面。可是您在这里放的是焊盘。

最后,建议您不要先着急走线,布局很重要。布好了再走线。
以上,请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不好意思。
1、楼主的这种叠层的方式,我是么有见过,不知道这样行不行。一般常见的是top、GND ...

谢谢,这些问题我以后会注意的,您提出的第5个问题那是焊盘但也是4个二极管。但现在可能线比较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