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2553 lauchpad 的按键问题

楼主:
请问在用黑线检测的光电管时候,G2553的IO口应该怎么对检测的‘0’ 或‘1’信号进行编写代码呢?

网友A:
IO设置成输入。就可以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设置成输入。就可以读取。

恩,谢谢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设置成输入。就可以读取。

PX &=~BITX.对吧?

网友B:
这个把IO口设置为输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把IO口设置为输入即可

恩,已经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