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样的概念

楼主:
  采样模式有:单通道单次转换,通道序列,但是单通道和通道序列有啥区别?主要是不明白通道序列是啥意思?

网友:
一个ADC模块不是可以对应几个模拟输入引脚么?如果想同时(在一断时间内)扫描变换几个模拟输入引脚,好像就可以用到通道序列,不过对于一些型号,开始序列号好像只能从模拟输入端0号开始
详细看手册及相关寄存器设置

网友:
你从哪里看到有通道序列采样?是不是看的英文手册里的sequence?

网友:
断句不对。。。
xx通道,xx采样。。。
可以是单通道,也可以是序列通道
可以是单次采样,也可以是重复采样

ADC模块有多个模拟输入通道,你若只想转换其中一个通道的信号,那就是单通道,如果想转换多个连续通道的信号,那就是序列通道。

序列通道当然也可以采取软件切换通道选择的方式利用单通道的工作模式来完成,只是浪费cpu时间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句不对。。。
xx通道,xx采样。。。
可以是单通道,也可以是序列通道
可以是单次采样,也可以是重复采 ...

说的不错,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