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些MSP430字节对齐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调试过程中,一直发现结构体中数据错位现象,但是仿真器查看,又都正确..无意中数了数缓存前面的变量,是奇数字节.改称偶数字节后,一切正常..

例如: 奇数字节

unsigned char Flag = 0;

unsigned char U0RxBuf[512+32];

//----------------------------------------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Flag;

unsigned char NC_A;

unsigned shortCRC;

unsigned shortADDR;

unsigned shortLen ;

unsigned char Buf[512];

}StrRxDat;

//

StrRxDat *pStrRxDat=(StrRxDat*)&U0RxBuf[0];

//这样,结构体中的数据 ,CRC,ADDR,Len中的数据均不正确,有错位.

// -- 偶数字迹

unsigned char FlagA = 0;

unsigned char Flag = 0;

unsigned char U0RxBuf[512+32];

//

//这样,结构体中的数据 ,CRC,ADDR,Len中的数据均正确.

//

因为 430为16位的,编程过程中容易忽视这个现象..

网友A:
楼主,我不得不提醒你一下,你这是瞎用,非常不规范的做法。
难道你不怕,哪天加个变量,然后程序就不正常了吗
告诉你一个正规的方法,就是在声明变量的时候,同时指定变量的对齐属性,至于语法上怎么写我也记不住,你自己查编译器手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不得不提醒你一下,你这是瞎用,非常不规范的做法。
难道你不怕,哪天加个变量,然后程序就不正常 ...

我记得ccs的CMD文件里面有align关键字。是否也可以做到对齐操作?

网友:
使用结构体,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大侠粗来科普一下啊
@xinxin

So TM what......?

网友:
声明下字节对齐,
#pragma pack(1)
结构体
#pragma pac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ccs的CMD文件里面有align关键字。是否也可以做到对齐操作?

ccs没用过,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