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DISCOVERY Kit for STM32F469 评测一

楼主:
很高兴得到EEWORLD提供的STM32F4 DISCOVERY Kit for STM32F469 MCU评测机会。下面就几方面来细细评测:

一,外观和制作
拿到板子确实有些惊喜,虽然还是ST DISCOVERY的包装风格,但里面板子配备4寸800X480 VGA 电容屏(配制高于F7 DISCOVERY 4.3-inch 480x272),128M SDRAM,应该在F4中算是高大上的了。我边上的朋友以为是个手机呢。确实有些像。不像流星的一些开发板,比较方正的那种。

正面是电容屏,反面是芯片和接口 主芯片。 做工还是精细,布局也很合理,是 DISCOVERY中比较经典的一款。

二,芯片接口:
STM32F469NIH6: 2 Mbytes Flash 24 Kbytes RAM BGA216 封装
MINIUSB接口:
                     ST-LINK/V2-1 SWD debugger, supporting USB
                     USB functions: USB virtual COM port, mass storage, debug port
MicroUSB接口:   USB OTG FS with Micro-AB connector
扩展IO:        Expansion connectors and ArduinoUNO V3 connectors
显示接口:    4 inches 800x480 pixel TFT color LCD with MIPI DSI interface (MIPI联盟制定的一套新的手机等移动设备显示接口规范)and capacitive touch screen
复位唤醒按钮  Reset and wake-up buttons

声音接口:     SAI Audio DAC, with a stereo headphone output jack
传感器接口:  3 MEMS microphones
SD卡接口:    MicroSD card connector
I2C扩展连接:I2C extension connector
SDRAM芯片:4Mx32bit SDRAM
NORFLASH芯片:
                     128-Mbit Quad-SPI NOR Flash
显示LED:     4 color user LEDs

三,原理图
这个开发板提供了手册,ALtium Designer 的SCH和GERBER文件,BOOM清单。 DM00218846

有喜欢的可以看看。

,试玩
拿到板子通电记得板载STLINK的民接口连线插上电脑的USB口,否则不显示(我那板子就是这样)。
主界面

声音

游戏

视频读文件界面

控件图形

播放界面

图形控件

游戏

控件界面

控件界面

控件例子
玩了几下,图形主要用TouchGFX 编写的。TouchGFX 是个收费的图形库,但很全,也很好用,支持LINUX下和PC下模拟仿真,PC下的是在VISUAL2015的工程。确实不错。

五,软件支持
支持MDK,IAR,支持MED等多种环境,EMWIN,TouchGFX等图形库,下面就这几方面来探讨探讨。

MBED
支持MBED. 在MBED的IDE没看到,我们把板子插上,看到一个盘符:DIS_469NI(..) ,进入后:
M

看到MBED的文件,点击就进入了:

如果你注册了,就可以开始登陆进入.
最好先登录,然后点击MBED链接文件。这样就把469DISCOVERY加入进去了:

不过这里只能生成空的文件。没例子,这里有待ST后续完善。

STM32CUBE
STM32CUBEMX现在已经升级到4.11.0了.这里升级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如果升级安装后还是老版本的话要关闭STM32CUBE。然后到目录里面点击STM32CUBEMX执行文件,它会更新所有。然后启动。后面就可以看到升级到4.11.0了。
NEW一个469DISCOVERY的工程,就可以开始设计。不过好像没有把EMWIN进去,这样好像是差了那么一点点,毕竟蛮多人想直接能玩起EMWIN:

生成代码后可以开始我们的工程了。

MDK(或IAR)+EMWIN
直接打开MDK的469DISCOVERY例子:这里要升级STM32F4xx_DFP到2.6.0,升级的时候有些要从2.4升到2.5,然后升级到2.6.很慢的。需要耐心再耐心。

D:\Keil_v5\ARM\Pack\Keil\STM32F4xx_DFP\2.6.0\Projects\STM32469I-Discovery里面有很多例子

打开一个:
D:\Keil_v5\ARM\Pack\Keil\STM32F4xx_DFP\2.6.0\Projects\STM32469I-Discovery\Applications\Audio\Audio_playback_and_record\MDK-ARM

STemWin_HelloWorld例子

STemWin_SampleDemo例子

用这些例子我们就可以开始在469DISCOVERY跑EMWIN了。以上例子可以两个地方看到,一是KEILSTM32F4xx_DFP/2.6.0/目录里,另外一个是STM32CUBEF4(1.9的升级包)解压后可以看到。
有时间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文件:

file:///D:/Keil_v5/ARM/Pack/Keil/STM32F4xx_DFP/2.6.0/Release_Notes.html

这个是一些相关文档的细节介绍,也可以直接从这里找到对应文档,大家不妨看看。

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8 为PC的VS2010环境下的模拟器文件。可以帮助大家快速学习EMWIN。有喜欢的可以在网上下了玩玩。
TouchGFX
TouchGFX 是个收费的图形库,但很全,也很好用,支持LINUX下和PC下模拟仿真,PC下的是在VISUAL2015的工程。确实不错。
WINDOW下,要安装在http://touchgfx.com/网站的下面这两个文件(注册才能下载)

touchgfx-env-2.5

touchgfx-release-4.4.1-eval

还要安装VISUAL STUDIO模拟仿真
下面是VISUALSTUDIO2015调用的一个模拟例子:

有喜欢的大家可以下载玩玩。试用了一下。感觉技术支持还是真到位的。
恢复出厂状态文件:
六,32F429IDISCOVERY,32F469IDISCOVERY和32F746GDISCOVERY比较32F429IDISCOVERY

  • STM32F429ZIT6 microcontroller featuring 2 Mbytes of Flash memory and 256 Kbytes of RAM in LQFP144 package
  • On-board ST-LINK/V2-1 SWD debugger, supporting USB reenumeration capability:
  • Mbed-enabled (mbed.org)USB functions: USB virtual COM port, mass storage, debug port
  • 2.4 inches QVGA TFT color LCD
  • L3GD20, ST MEMS motion sensor 3-axis digital output gyroscope
  • Six LEDs:
  • LD1 (red/green) for USB communication
  • LD2 (red) for 3.3 V power-on
  • Two user LEDs: LD3 (green), LD4 (red)
  • Two USB OTG LEDs: LD5 (green) VBUS and LD6 (red) OC (over-current)
  • 64bit SDRAM128-Mbit Quad-SPI NOR Flash
  • Reset and wake-up buttons4 color user LEDs
  • USB OTG FS with Micro-AB connectorUSB OTG with micro-AB connector
  • Extension header for LQFP144 I/Os for a quick connection to the prototyping board and an easy probingComprehensive free software including a variety of examples, part of STM32CubeF4 package or STSW-STM32138 for legacy standard libraries usage
  32F469IDISCOVERY
  • STM32F469NIH6 microcontroller featuring 2 Mbytes of Flash memory and 324 Kbytes of RAM in BGA216 package
  • On-board ST-LINK/V2-1 SWD debugger, supporting USB reenumeration capability:
  • Mbed-enabled (mbed.org)
  • USB functions: USB virtual COM port, mass storage, debug port
  • 4 inches 800x480 pixel TFT color LCD with MIPI DSI interface and capacitive touch screen
  • SAI Audio DAC, with a stereo headphone output jack
  • 3 MEMS microphones
  • MicroSD card connector
  • I2C extension connector
  • 4Mx32bit SDRAM
  • 128-Mbit Quad-SPI NOR Flash
  • Reset and wake-up buttons
  • 4 color user LEDs
  • USB OTG FS with Micro-AB connector
  • Three power supply options:
  • Expansion connectors and Arduino™ UNO V3 connectors
  • Comprehensive free software including a variety of examples, part of STM32Cube package
  • Supported by a wide choice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s

   32F746GDISCOVERY
  • STM32F746NGH6 microcontroller featuring 1 Mbytes of Flash memory and 340 Kbytes of RAM, in BGA216 package
  • On-board ST-LINK/V2-1 supporting USB re-enumeration capability
  • Mbed-enabled (mbed.org)
  • USB functions: virtual COM port, mass storage, debug port
  • 4.3-inch 480x272 color LCD-TFT with capacitive touch screen
  • Camera connector
  • SAI audio codec
  • Audio line in and line out jack
  • Stereo speaker outputs
  • Two ST MEMS microphones
  • SPDIF RCA input connector
  • Two pushbuttons (user and reset)
  • 128-Mbit Quad-SPI Flash memory
  • 128-Mbit SDRAM (64 Mbits accessible)
  • Connector for microSD card
  • RF-EEPROM daughterboard connector
  • USB OTG HS with Micro-AB connectors
  • USB OTG FS with Micro-AB connectors
  • Ethernet connector compliant with IEEE-802.3-2002
  • Five power supply options:
  • ST LINK/V2-1
  • USB FS connector
  • USB HS connector
  • VIN from Arduino connector
  • External 5 V from connector
  • Power supply output for external applications: 3.3 V or 5 V
  • Arduino Uno V3 connectors
  • Comprehensive free software including a variety of examples, part of STM32Cube package
  • Supported by a wide choice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s

469discovery和746discovery不一样的地方大概四点:CPU,显示屏,以太网(746有,469没),速度(稍微有些差别)
469discovery和429discovery不一样的地方大概四点:CPU,显示屏,其他接口,速度(稍微有些差别)
附:
STM32469I-EVAL为469discovery的姊妹板。加入了以太网等功能。功能相对强大:

Key Features
  • STM32F469NIH6 microcontroller with 2 Mbytes of Flash memory and 324 Kbytes of RAM in TFBGA package
  • six 5 V power supply options:
  • power jack
  • ST-LINK/V2-1 USB connector
  • user USB HS connector
  • user USB FS1 connector
  • user USB FS2 connector
  • daughterboard
  • SAI Audio DAC
  • stereo audio jack which supports headset with microphone
  • stereo digital microphone
  • audio jack connector used to connect external speakers
  • 2-Gbyte (or more) SDMMC interface microSD card
  • RF-EEPROM on I2C compatible serial interface
  • RS232 communication
  • IrDA transceiver
  • JTAG/SWD and ETM trace debug support embedded ST-LINK/V2-1
  • IEEE-802.3-2002 compliant Ethernet connector
  • camera module
  • 8Mx32 bit SDRAM, 1Mx16 bit SRAM and 8Mx16 bit NOR Flash
  • 512-Mbit Quad-SPI NOR Flash
  • 4-inch 800x480 pixel TFT color LCD with MIPI DSI interface and capacitive touch panel
  • joystick with 4-direction control and selector
  • reset, WakeUp/Tamper or key button
  • 4 color user LEDs
  • extension connectors and memory connectors for daughterboard or wrapping board
  • USB OTG HS and FS with Micro-AB connectors
  • RTC with backup battery
  • CAN2.0A/B compliant connection
  • potentiometer
  • motor control connector

七,总结
STM32F4 DISCOVERY Kit for STM32F469 这个板子确实是很不错,无任从硬件的配置和板子软件资源,都算是比较全的,应该是目前STM32F4 DISCOVERY里最经典的一款了。最大的亮点就是液晶屏和MIPI图形接口,喜欢玩图形设计的朋友可以留意。总之如果想学习STM32F4是值得参考的,特别是喜欢图形设计的朋友。不太如人意的地方:MBED的IDE里面没看到这个板子的选择,(改为插上板子点击盘符链接加入到自己的开发板中,但只能产生一个空的项目),ST网站下载的EMWIN里面没看到这个的例子 ,好像只有429的,但最新的KEIL5.17(STM32F4xx_DFP升级到2.6.0)中看到了。CUBE生成的时候没把图形库加进去。也许是太新,陆续的后面应该会有改进。谢谢大家。

STM32F4 DISCOVERY Kit for STM32F469 评测二 PC上跑EMWIN528 GUI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7352-1-1.html

网友:
过来支持一下

网友:
不错的板子
屏幕分辨率好高

网友:
恩。这个板子比F7 DISCOVERY 就是屏好。469带MIPI DSI接口。但这个芯片不带以太网。

网友A:
感谢版主分享了。  TouchGFX 这个工具,我发现好像要购买一个license的。版主直接注册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版主分享了。  TouchGFX 这个工具,我发现好像要购买一个license的。版主直接注册就可以?

注册可以试用。还有个模拟仿真在VS2015可以打开运行。感觉还真不错。可惜不是完全免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注册可以试用。还有个模拟仿真在VS2015可以打开运行。感觉还真不错。可惜不是完全免费。

哦哦,因为我看到要buy一个license,我就给放弃了。O(∩_∩)O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哦,因为我看到要buy一个license,我就给放弃了。O(∩_∩)O哈哈~

是啊。肯定是很多人都这样想的。我也只是想看看这个宣传的TOUCHGFX到底怎样。不了解一下没办法去讨论这个问题。据说这是一家很小的公司搞得一个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肯定是很多人都这样想的。我也只是想看看这个宣传的TOUCHGFX到底怎样。不了解一下没办法去讨论这个 ...

不过这个看起来还不错。就是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免费。

网友:
昨天晚上继续跑了一下STEMWIN5.28,确实不错。上面图片照得不好。实际看起来效果特好。

网友:
10/100 Ethernet MAC with dedicated DMA: supports IEEE 1588v2 hardware, MII/RMII
这个469NI本来有以太网功能,不知道为什么板子没加进来。

STM32469I-EVAL加了

Key Features
  • STM32F469NIH6 microcontroller with 2 Mbytes of Flash memory and 324 Kbytes of RAM in TFBGA package
  • six 5 V power supply options:
  • power jack
  • ST-LINK/V2-1 USB connector
  • user USB HS connector
  • user USB FS1 connector
  • user USB FS2 connector
  • daughterboard
  • SAI Audio DAC
  • stereo audio jack which supports headset with microphone
  • stereo digital microphone
  • audio jack connector used to connect external speakers
  • 2-Gbyte (or more) SDMMC interface microSD card
  • RF-EEPROM on I2C compatible serial interface
  • RS232 communication
  • IrDA transceiver
  • JTAG/SWD and ETM trace debug support embedded ST-LINK/V2-1
  • IEEE-802.3-2002 compliant Ethernet connector
  • camera module
  • 8Mx32 bit SDRAM, 1Mx16 bit SRAM and 8Mx16 bit NOR Flash
  • 512-Mbit Quad-SPI NOR Flash
  • 4-inch 800x480 pixel TFT color LCD with MIPI DSI interface and capacitive touch panel
  • joystick with 4-direction control and selector
  • reset, WakeUp/Tamper or key button
  • 4 color user LEDs
  • extension connectors and memory connectors for daughterboard or wrapping board
  • USB OTG HS and FS with Micro-AB connectors
  • RTC with backup battery
  • CAN2.0A/B compliant connection
  • potentiometer
  • motor control connector

使用手册PDF+原理图:
DM00219329.pdf (2.11 MB, 下载次数: 9)

mipi接口
MIPI(Mobile Industry Processor Interface)是2003年由ARM, Nokia, ST ,TI等公司成立的一个联盟,目的是把手机内部的接口如摄像头、显示屏接口、射频/基带接口等标准化,从而减少手机设计的复杂程度和增加设计灵活性。MIPI联盟下面有不同的WorkGroup,分别定义了一系列的手机内部接口标准,比如摄像头接口CSI、显示接口DSI、射频接口DigRF、麦克风/喇叭接口SLIMbus等。统一接口标准的好处是手机厂商根据需要可以从市面上灵活选择不同的芯片和模组,更改设计和功能时更加快捷方便。
  其优点是;更低功耗、更高数据传输率和更小的PCB占位空间,并且专门为移动设备进行的优化,因而更适合手机和智能平板的连接。

rgb接口

rgb接口即RGB色彩模式(也翻译为“红绿蓝”,比较少用)是工业界的一种颜色标准,是通过对红(R)、绿(G)、蓝(B)三个颜色通道的变化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叠加来得到各式各样的颜色的,RGB即是代表红、绿、蓝三个通道的颜色,这个标准几乎包括了人类视力所能感知的所有颜色,是目前运用最广的颜色系统之一。所以RGB接口就是分三原色输入的视频接口 。 RGB是色差输入,专业绘图用的,不是专业显卡看不出区别来 .

网友:
moyanming2013  怎么把你的回帖拖没了?  一起来玩EMWIN吧。SeggerEval_WIN32_MSVC_MinGW_GUI_V528 (这个网上可以到处下载,官网反倒很慢)是EMWIN5.28 PC模拟器软件,搞了两天在VS2015,VS2012中编译有问题。应该是VS2010编写的。下次试下VS2010看如何。哦,拖到上面去了。

网友:
最近ST开始送这个板子了。后续各大论坛应该会有比较多的这个板子文章出来。请继续关注评测2:
STM32F4 DISCOVERY Kit for STM32F469 评测二 PC上跑EMWIN528 GUI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7352-1-1.html

网友:
希望能够申请到这块板子!真不错!和f7板子一起
称得上电工的掌上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