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器

楼主:
设计功率放大器怎么选择什么类型的晶体管?

网友:
标题有笼统了。一般可根据电流、电压、负载……决定。

网友:
选择能够满足你的功率放大器要求的晶体管。

网友:
那要看是什么功率放大器,电路类型如何,功率多大等等,没有这些因素,楼主的问题就毫无意义。比如设计100W的甲乙类高保真音频功放的功率管选择与设计100W的丙类FM射频功放的功率管选择就截然不同。

网友:
选高放管或高速运放,不要选开关管或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