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杂谈之触摸报警

楼主:
    这是由两个555定时器构成的电路,IC1接成单稳态电路,IC2接成多谐振荡电路,当手指碰到触摸板M时,IC1的2脚被加上了一个触发脉冲,其3脚就会输出一个单稳态的脉冲,该脉冲持续时间有R2与C1决定,IC2也因此起振,驱动喇叭发出警报声,振荡频率有R3,R4,C3决定。

网友:
设计时可以把触摸板放在自己设定的地方

网友:
如果出于学习目的,请不要使用555

网友:
555太古老了,好像是1972年就出道了

网友:
单稳态和多谐振荡器都可以用74HC或者4xxx系列CMOS电路实现,成本更低,功耗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