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DIY]我的ARM学习机

楼主:
  我对底层的东西特别感兴趣。十多年前有了自己的电脑,一直保留DOS用了好些年。喜欢汇编,讨厌Java。接触的第一个单片机是AT89S52,下程序是用串口CTS/RTS以及DSR/DTR控制线来模拟SPI,在DOS下把时钟中断调到几十kHz来定时确定时序。后来就用89S52做成了2051的编程器,再后来用2051做了串口转SPI下载器玩起AVR了,玩过最多的还是AVR.
  不过51、AVR这类Harvard结构MCU不能干的事情是自己Load程序来运行,只能从ROM执行啊(51可以有办法映射,但是51学习机计划没有实施)。我小时候听说过“中华学习机”,不同于小霸王学习机那样ROM固化死了的,人家是从软盘装载程序的。家里头的旧杂志上介绍过TD-I型8031的学习机,是用开关来二进制编程RAM然后执行的,倘若放到今天……
  我生活的时代已经不是穿孔纸带了,DIY还是玩现代的东西吧。言归正传,我的第一个“学习机”作品是ARM7TDMI的,尽管这个核已经早过时了。我选择了NXP的LPC2220作为处理器,它自带64kB的RAM,在单片机中算是大的了。核心比较简单,作为学习机适宜,而且有外部总线,比较方便扩展RAM,类似PC那样来玩。这个PCB做得比较早了,搁置没玩起来(手头没时间玩的板子多了,这是另外的问题),上面除了MCU还有一块16bit*256k的SRAM,一片8bit*128k的NOR Flash ROM,预留16-bit总线插针扩展,具备一个计算机的配置了(除了缺少DMA支持)。下面是线路图:
  PCB的顶层图

 PCB的底层:

  作为MCU自带的外设是可以引出来的,所以UART, SPI, I2C基本I/O通信用分组接到插针,再另外放了16个GPIO在一侧。核心部分先焊上就可以玩了。

  上面介绍的是硬件部分。LPC2220是为数不多的ROMless单片机,里面没有Flash哦,OTP也没有。这也是我选择它的原因,作为学习机不是做任何应用的原型板,烧写Flash尽量避免吧。虽然Flash的烧写次数已经够多了,能省一事算一事。NXP的ARM7 (LPC21xx系列)有个特点是可以从PC直接ISP下载到RAM,然后运行。我在第一次玩ARM (LPC2103)的时候发现Flash工具有这个功能。
  读NXP的手册,发现Bootloader是使用串口命令进行交互的,命令也不复杂。

  所以,只要连接MCU的UART0到PC的串口,上电或者复位就进入Bootloader里面的ISP程序(因为没有可执行的ROM嘛),就可以从PC把代码直接下载到ROM然后运行了。64kB的SRAM哦,可以实现不少东西了吧。
  当然,用NXP官方的FlashMagic来下载的效率太低了,不适应“学习机"要快速载入程序的要求。所以我自己做一个程序:
#include<windows.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include<stdlib.h>

HANDLE dev;
OVERLAPPED oWR = {0}, oRD={0};

void errexit(char *s)
{
  fprintf(stderr,"%s",s);
  exit(1);
}

struct ROM
{
  unsigned char b;
  char oc;
};

int readcomm(unsigned char *buf, int maxlen, int timeout);
int writecomm(unsigned char *buf, int len);

int loadhexfile(char *fn,int szlimit,int *poff,struct ROM *rom);
int showbinary(int szlimit, struct ROM *rom);
int uuencode(int szlimit, struct ROM *rom, char *buf, int slen, int linelen);
int checksum(int szlimit, struct ROM *rom);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DCB dcb;
   int i,r;

   if(argc<2)
   {
       printf("Supply a HEX file name.\n");
       return;
   }

   dev=CreateFile("COM3",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0,0,OPEN_EXISTING,  FILE_FLAG_OVERLAPPED,0);
   if(dev==INVALID_HANDLE_VALUE)
   {
       printf("Cannot open COM3 port.\n");
       exit(1);
   }
   FillMemory(&dcb, sizeof(dcb), 0);
   dcb.DCBlength = sizeof(dcb);
   BuildCommDCB("57600,n,8,1",&dcb);
   if (!SetCommState(dev, &dcb))
   {
       printf("Cannot set port parameters.\n");
       exit(1);
   }
   oWR.hEvent = CreateEvent(NULL, TRUE, FALSE, NULL);
   oRD.hEvent = CreateEvent(NULL, TRUE, FALSE, NULL);

   for(i=0;i<1000;i++)
   {
       int len0;
       char c, buf[32];
       char done=0;

       writecomm("?",1);
       r=readcomm(buf,4,20);
       if(r>0)
       {
           int j;
           for(j=0;j<r;j++)
           {
               printf("%c",buf[j]);
               if(buf[j]=='S')
               {
                   r=readcomm(buf+r,14-(4-j),20);
                   if(r==14-(4-j) && strncmp(buf+j,"Synchronized\r\n",14)==0)
                   {
                       printf("SYNC\n");
                       writecomm("Synchronized\r\n",14);
                       r=readcomm(buf,32,50);
                       if(r==18 && strncmp(buf,"Synchronized\r\nOK\r\n",18)==0)
                       {
                           printf("Synchronization done\n");
                           done=1;
                           break;
                       }
                       else
                           printf("(%d) %s",r,buf);
                   }
               }
           }
           if(done) break;
       }
       else
       {
           printf(".");
           continue;
       }
   }

   {
       char c;
       writecomm("11095\r\n",7);
       while(readcomm(&c,1,10)>0)
       {
           printf("%c",c);
       }
   }

   {
       char c;
       writecomm("J\r\n",3);
       while(readcomm(&c,1,10)>0)
       {
           printf("%c",c);
       }
   }

   {
       unsigned int progaddr=0x40000200;
       char c;
       char str[128];
       char buf[512];
       int slen;
       int pgsize;
       struct ROM rom[1024];
       int offset=-1;
       pgsize=loadhexfile(argv[1],1024,&offset,rom);

       printf("Program Size: %d bytes from %X\n", pgsize, offset);

       showbinary(1024,rom);

       sprintf(str,"W %d %d\r\n",progaddr, pgsize);
       slen=strlen(str);
       writecomm(str,slen);
       while(readcomm(&c,1,10)>0)
       {
           printf("%c",c);
       }

       slen=uuencode(1024, rom, buf, 512, 61);
       writecomm(buf,slen);
       sprintf(str,"%d\r\n",checksum(1024,rom));
       slen=strlen(str);
       writecomm(str,slen);

       while(readcomm(&c,1,10)>0)
       {
           printf("%c",c);
       }

       writecomm("U 23130\r\n",9);
       while(readcomm(&c,1,10)>0)
       {
           printf("%c",c);
       }

       sprintf(str,"G %d T\r\n",progaddr);

       slen=strlen(str);
       writecomm(str,slen);
       while(readcomm(&c,1,10)>0)
       {
           printf("%c",c);
       }

   }

   CloseHandle(oWR.hEvent);
   CloseHandle(oRD.hEvent);
   CloseHandle(dev);

}

int writecomm(unsigned char *buf, int len)
{
   int r;
   int len0;

   r=WriteFile(dev,buf,len,&len0, &oWR);
   if(r==0)
   {
       if(GetLastError()!=ERROR_IO_PENDING)
       {
           printf("COM port access error!\n");
           exit(1);
       }
       GetOverlappedResult(dev, &oWR, &len0, TRUE);
   }
   return len0;

}

int readcomm(unsigned char *buf, int maxlen, int tmout)
{

    static unsigned wait=0;
    static unsigned char ch;
    int i, len0, r;
    if(tmout<=0)
        return 0;

    for(i=0;i<maxlen;i++)
    {
        if(!wait)
        {
            if(ReadFile(dev,&ch,1,&len0, &oRD))
            {
                wait=0;
                buf[i]=ch;
                continue;
            }
            if(GetLastError()!=ERROR_IO_PENDING)
            {
                printf("Read COM port error!\n");
                exit(1);
            }
        }
        r=WaitForSingleObject(oRD.hEvent,1);
        if(r==WAIT_TIMEOUT)
        {
            wait=1;
            tmout--;
            if(tmout==0)
                return i;
            else
            {
                i--;
                continue;
            }
        }
        if(r==WAIT_OBJECT_0)
        {
            wait=0;
            buf[i]=ch;
            continue;
        }
    }
    return i;
}

int loadhexfile(char *fn,int szlimit,int *poff,struct ROM *rom)
{
    int i,j,n,count,addr,waddr,bsz;
    char line[512];
    unsigned char bb,sum,hex[256];
    FILE *fp;

    memset(rom,0,sizeof(struct ROM)*szlimit);

    fp=fopen(fn,"r");
    if(fp==NULL)
    {
        printf("Cannot open HEX file %s\n",fn);
        return 0;
    }
    printf("Opening file %s for reading... ",fn);

    count=0;
    sum=0;
    for(n=1;;n++)
    {
        if(!fgets(line,512,fp))
            errexit("read error\n");
        if(line[0]!=':')
            errexit("FORMAT ERROR\n");
        j=0;
        for(i=1;;i+=2)  // convert ASCII to binary
        {
            switch(line[i])
            {
                case 'A':  bb=0xa0;  break;
                case 'B':  bb=0xb0;  break;
                case 'C':  bb=0xc0;  break;
                case 'D':  bb=0xd0;  break;
                case 'E':  bb=0xe0;  break;
                case 'F':  bb=0xf0;  break;
                case '\0':  case '\r':  case '\n': bb=0x77;  break;
                default:  if(line[i]>='0' && line[i]<='9')
                              bb=(line[i]-'0')<<4;
                          else
                              bb=0xff;
            }
            if(bb==0x77)
                break;
            if(bb==0xff)
                errexit("INVALID CHARACTER\n");
            switch(line[i+1])
            {
                case 'A':  bb+=0xa;  break;
                case 'B':  bb+=0xb;  break;
                case 'C':  bb+=0xc;  break;
                case 'D':  bb+=0xd;  break;
                case 'E':  bb+=0xe;  break;
                case 'F':  bb+=0xf;  break;
                default:  if(line[i+1]>='0' && line[i+1]<='9')
                              bb+=(line[i+1]-'0');
                          else
                              errexit("BAD BYTE\n");
            }
            sum+=bb;
            hex[j]=bb;
            j++;
        } // converted ASCII to binary
        if(sum!=0)
            errexit("CHECKSUM ERROR\n");
        if(j<5)
            errexit("LINE TOO SHORT\n");
        if(hex[0]!=j-5)
            errexit("FORMAT ERROR\n");
        bsz=j-5;
        switch(hex[3])
        {
            case 0:   addr=hex[1];   addr<<=8;  addr+=hex[2];
                      if(*poff==-1)
                      {
                          *poff=addr;
                      }
                      for(i=0;i<bsz;i++)
                      {
                          int waddr=addr-(*poff);
                          if(waddr>szlimit)
                          {
                              printf("address %X beyond range (base %X) \n",addr, *poff);
                          }
                          else
                          {
                             rom[waddr].b=hex[4+i];
                             rom[waddr].oc=1;
                          }
                          addr++;
                          count++;
                      }
                      break;
            case 1:   if(j!=5)
                          errexit("UNEXPECTED END\n");
                      fclose(fp);
                      return count;
            case 2:   if(hex[1]!=0 || hex[2]!=0 || hex[4]!=0 || hex[5]!=0)
                          printf("UNSUPPORTED PARAGRAPH\n");
                      break;
            case 3:
            default:  printf("UNSUPPORTED RECODE TYPE (%X)\n", hex[3]); break;
        }
    }
}

int showbinary(int szlimit, struct ROM *rom)
{
    int i;
    for(i=0;i<szlimit;)
    {
        int j;
        char blank=1;

        for(j=0;j<16;j++)
        {
            if(rom[i+j].oc)
            {
                blank=0;
                break;
            }
        }
        if(blank)
        {
            i+=16;
            continue;
        }

        printf("%04X: ",i);
        for(j=0;j<16;j++)
        {
            if(rom[i+j].oc)
                printf("%02X",rom[i+j].b);
            else
                printf("..");
            if(j==7)
                printf(" - ");
            else
                printf(" ");
        }
        printf(" | ");
        for(j=0;j<16;j++)
        {
            if(rom[i+j].oc)
            {
                if(rom[i+j].b>=0x20 && rom[i+j].b<=0x7f)
                    printf("%c",rom[i+j].b);
                else
                    printf("?");
            }
            else
                printf(".");
        }

        i+=16;
        printf("\n");

    }
}

int uuencode(int szlimit, struct ROM *rom, char *buf, int slen, int linelen)
{
    int i, sz=0,mem;
    int lmax, lc, brem;
    int index=0;
    for(i=0;i<szlimit;i++)
    {
        if(rom[i].oc)
            sz=i+1;
    }
    lmax=((linelen-1)/4)*3;
    lc=sz/lmax;
    brem=sz%lmax;
    mem=lc*(((linelen-1)/4)*4+3)+3+(brem/3*4)+(brem%3+1);  // include CR LF
    if(mem>=slen)
    {
        printf("UUEncode: buffer too small! need %d bytes\n",mem);
        return 0;
    }

    for(i=0;i<sz;)
    {
        int j, len;
        char r=0;
        unsigned char b, a=0;

        if(i+lmax<sz)
            len=lmax;
        else
            len=brem;
        buf[index++]=0x20+len;
        for(j=0;j<len;j++)
        {
            if(rom[i+j].oc)
                b=rom[i+j].b;
            else
                b=0xff;
            a|=(b>>(2+r));
            if(a) buf[index++]=0x20+a; else buf[index++]='`';
            r+=2;
            a=((b&((1<<r)-1))<<(6-r));
            if(r==6)
            {
                if(a) buf[index++]=0x20+a; else buf[index++]='`';
                r=0;
                a=0;
            }
        }
        if(r!=0)
        {
            if(a) buf[index++]=0x20+a; else buf[index++]='`';
        }
        i+=lmax;
        buf[index++]='\r';
        buf[index++]='\n';

    }

    printf("MEM %d, actual %d\n",mem,index);
    return index;
}

int checksum(int szlimit, struct ROM *rom)
{
    int i, sz, sum;
    sz=0;
    for(i=0;i<szlimit;i++)
    {
        if(rom[i].oc)
            sz=i+1;
    }
    sum=0;
    for(i=0;i<sz;i++)
        sum+=rom[i].b;
    return sum;
}

  这个程序做的工作是打开串口, 和单片机Bootloader ISP命令同步,然后读取指定的HEX文件,下载到LPC2220的RAM地址 0x40000200, 再解除锁定,最后发送执行程序的命令,单片机从 0x40000200 开始运行。如果要重新下载程序,把单片机Reset了,再运行以上的程序即可。命令行一步搞定,容易吧!

  注: LPC2220的RAM地址从 0x40000000 开始,但是BootLoader会用一部分RAM,所以为了避免冲突,程序下载从RAM的512字节之后起。NXP的Bootloader是用UUEncode编码传输二进制数据的,上面的程序包含编码的子程序。这个程序也写得不完善,还有比如代码长度检查都没有做进去,目前做到的只是能下载一小段并执行。

网友:
蛮好玩的样子
展示一下呀

So TM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