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趣谈】MSP430第二讲

楼主:
MSP430教程之二
在上次我们说到了软件的安装以及相关的资料。
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板子游戏”开发的过程咯!
首先打开我们的软件:
出现上面的对话框,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自己的工程路径,一般下面的Use this as the default and do not ask again不打勾。字面意思上就是说把这个路径作为默认路径。我们这里改到我们自己的路径:F:\LEARN\MSP430教程\系列教程二,之后OK
我们进入到软件的一个主界面,界面可以通过字面意思我们就可以知道相关的功能了,就不在具体描述了。
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建立工程了,
选择这个New Project,或者我们通过
因为CCS是基于eclipse开发了也有很多eclipse的特性,这里它不仅仅可以开发TI的芯片,也可以支持其他的工程。也就是第二个选项,Project,感兴趣的大家就点击进去看下咯。
这里我们选择CCS Project
红色选框中我们可以选择芯片种类,方便我们黄色选框中的具体型号。或者我们可以直接在黄色选框中找到我们的芯片,但是数量会多一点,要找一会。
浅绿色选框中可以选择工程保持的位置,这和我们刚刚进软件那个地方设置的是一样的。也可以修改,前提要点掉那个Use Default Location
紫色的选框中可以选择工程类型,名字也已经说明各个工程的不同,这里我们选择Blink the LED。点击Finish
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写代码了。整个窗口中包括工程的目录,代码编辑区和编译报错区。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段代码,
第一句:
这一句包含了430的头文件,那么这个头文件具体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双击msp430之后通过右键Open Declaration,或者快捷键F3打开这个文件
我们看到其中包含了整个430系列的头文件。我们往下拉可以找到我们选择的芯片
那么我们来解释一下这里的条件编译语句。
一般格式是:#if加上#elif,中间是我们的执行语句。这里的意思是我们如果定义了__MSP430FR5969__的话包含的是“msp430fr5969.h”的头文件,但是我们在程序中没有找到这一个定义,那么这个是在哪里呢?我们来找一下。
     右键工程打开Properties
在预定义中我们找到了__MSP430FR5969__,从而正确的把msp430fr5969.h包含进来。那如果没有预定义这个,我们可以直接包含msp430fr5969.h也可以。
接下来我们打开msp430fr5969.h看下这里面是什么。
我们得到一些相关的定义,右边是一些16进制数,那么这些什么呢?
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在后续的学习中大家可能会更加深入的理解,这里定义的是一些相关外设的地址,以及定义了相关的变量。方便整个芯片程序的书写。置为为什么要包含这个文件,这个文件相当于你的代码和你的硬件握手的工具,通过它把你的程序和你的硬件连接从未实现相关的功能。
接下来我们返回主函数。
从右边的代码中我们可以更加明白每一句代码的含义。其中第二句代码是很重要的,
因为默认情况下引脚是锁定的,我们要进行解锁才可以进行其他相关的配置。
关于代码的其他解释我们在后面会慢慢解释给大家的。
接下来我们点击编译按钮。在编译问题提示区得到以下信息:
编译完成,接下来我们。
我们选择debug选型,但是却出现了下面的错误,可以看到我们的中文字符都变成了乱码,所以我们这里不能选择中文路径,我们要重新建立工程,同时设置路径为英文。
我们重新建立一个MSP430files的文档,将工作空间放到这里。
之后再次建立一个文档Exercise来放我们的实验工程。
之后编译出现这个窗口,我们选择Update
接下来我们成功的进入了这个编译界面,我们选择全速运行。
就可以看到板子上的绿灯在闪烁了。

网友:
只是一个例程哈,交流

网友:
只是看一下。。。。

网友:
有啥意思

网友A:
楼主速度,这么快就看到第二讲了

网友B:
楼主真快,已经开始第二讲了,开始学习ccs的编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速度,这么快就看到第二讲了

谢谢支持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快,已经开始第二讲了,开始学习ccs的编译了,,

版主客气了,会多多向大家学习的

网友C:
很好的msp430入门资料,讲得很详细,有开发板的话可以试着操作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msp430入门资料,讲得很详细,有开发板的话可以试着操作一遍!

恩恩对的呢。FR5969的话价格也在100左右

网友D:
跟着楼主的脚步走~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着楼主的脚步走~谢谢楼主

多多交流咯!!加油加油!

网友E:
刚开始学msp430,看到了楼主的帖子受益匪浅,实在感谢,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开始学msp430,看到了楼主的帖子受益匪浅,实在感谢,辛苦了。

恩,加油!

网友:
MSP430有库函数嘛

网友:
有啊,如果是G2没有

网友:
楼主很棒,不枯燥,抓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