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 ADC校准备问题

楼主:
在校准ADC采样时,用y=kX+b,计算出K、B值后,如何将K、B值写到FLASH中去,并在后续的采样中读取FLASH的K、B值;28035外围没有加其它的EEPROM,(也就是说如何对28035内部的存储空间进行读写),请大虾指导,谢谢!

网友:
楼主好好理解一下这句话:

Inherent in any converter is a zero offset error and a full scale gain error. The ADC is factory calibrated at
25-degrees Celsius to correct both of these while allowing the user to modify the offset correction for any
application environmental effects, such as the ambient temperature. Except under certain emulation
conditions, or unless a modification from the factory settings is desired, the user is not required to perform
any specific action. The ADC will be properly calibrated during the device boot process

并且ADCOFFTRIM寄存器的倍数也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