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采样正弦波波形在graph中观察显示不一样

楼主:
dsp采样正弦波波形在graph中观察显示不一样

网友A:
graph采样速率很低,大概是2HZ,不知道这对你有没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raph采样速率很低,大概是2HZ,不知道这对你有没有影响。

我的采样频率是200k,正弦波频率是50hz,graph的采样速率可以设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采样频率是200k,正弦波频率是50hz,graph的采样速率可以设置吗?

受限于仿真器速度和ccs。就算你把他弄成50hz的速度。。你看到的就会变成一团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受限于仿真器速度和ccs。就算你把他弄成50hz的速度。。你看到的就会变成一团糊了。

你好,可以具体点吗?是我的频率设置的不合适还是grapg设置不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可以具体点吗?是我的频率设置的不合适还是grapg设置不对呢?

不是你设置不对。就是ccs就只是设计为这么慢的好像。还有仿真器速度够不了那么快。你应该想想其他办法解决。

网友:
你得加个专门的画图程序,每次中断采一次正弦值,存入个buffer,然后graph里display数和buffer数一致

网友D:
你好,请问你这个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你这个怎么解决的

您好  我用28069采样正弦信号  用Graph观测  结果和楼主的相近,请问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