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Linux开发
linux控制台不【立即】回显,只换行不回车问题
lzwml
lzwml

网友A(2015-11-01):
linux控制台不【立即】回显,只换行不回车问题
有时运行某应用程序,当程序崩溃后导致控制台无法正常显示内容,下面输入s回车,
在这里s并没有显示
root@fnc:TMSxxTC-1.1.0.xxx-Bate#
按下回车后显示内容,并且显示效
果只换行不回
车,下一行的内容紧跟在fond列之后
root@fnc:TMSxxTC-1.1.0.xxx-Bate# s: command not found
root@fnc:TMSxxTC-1.1.0.xxx-Bate#
测试代码里的输出效果也变化了
pintf("abc\n");
pintf("def\n");
输出效果为
abc
def
必须改成
printf("abc
\r
\n");
printf("def
\r
\n");
printf函数不自动加入\r,
遇到这种情况只能使用
reset命令复位
为什么呢???
怎么让我的代码里
自动检测
到当前终端处于只换行不回车的情况呢?(
因为我使用的ncurses库开发,启动ncurses库后就变成只换行不回车了
linux
控制台
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