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小信号放大

楼主:
准备做一个大约5MHz,只有几到十几mv的小信号的放大,不知道怎么选择合适的运放,放大倍数50倍左右。
运放里面有一个BW@Acl单位闭环增益带宽,这个是用来衡量小信号放大能力的么,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
“放大倍数50倍左右”
单支三极管就可以实现了吧?

网友:
用放大器的话,有一个增益带宽积,GBW,5*50=250MHz,增益带宽积要大于250MHz。
另外还要求:正弦信号的话 A*2*pi*f

网友:
现在的运放来说,这样的信号真的不算是小信号了个人感觉,很多运放对于这样的信号已经处理的很好了。找运放的话可以上各大官网找啊,像ADI TI,凌厉而特啊之类的都有很方便的产品分类,很好找的。

网友:
三极管多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