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传感器数据测试的,想问点事啊

楼主:
如题就是上次那个关于选什么传感器的,很多人都是推荐加速度传感器。
             上次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想测出手臂被击打时候的力(比如被拳头击打,被手臂击打,或者说想跆拳道训练一样,被腿部击打),因为没有数据,就是手臂受力的范围,所以呢,我就想问,就是当你们接触这样的事情,怎么来操作,怎么做测试。还有怎么安装呢,我也加了一些QQ群,问了一些人,怎么说呢,有些愿意回答的不是专门做测试的,做测试的呢不太愿意回答(怎么说呢,就是积极性不高,毕竟不是客户,我也能理解),因为实在没办法,才发了一个帖子,想咨询一下的,因为我也不是学这个的,不然不会问一些你们看来简单的事情

网友A:
应该是你提问题时提供的信息不够完整,别人没法给你一个最终的答案来解决你的所有疑问。
比如说,你最终是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做一个假设,假设你就是想检测自己的身体某一个部位,比如说你的右臂,是不是被人打了,被打的有多重
你希望不光是自己知道,还要让某个设备也知道这些信息,一种方式是你主动告诉设备,你被打了,比如你挨打后通过键盘向设备录入你挨打的信息,或者在你的手里据一个开关,当你挨打时你就握一下。
当然你想要的肯定不是上边这种,那还有一种就是设备根据某些信息主动去判断你的右臂是不是被打中了,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在你的右臂挂一个铃当,挨打时铃当就会响,根据响声大小来判断受力的大小,前题是你的手臂平时不能活动,否则会有误判断。
除了铃当还有哪些信号呢?你可能想到疼痛,对,你可以在你的右臂皮肤上贴一个生物电检测电极,当你手臂被打时会有一个电信号由手臂传送到你的大脑,通过分析这个电信号你能确定是不是被打了,力度多大。
当然这样的成本会很高,所以你又想通过别的方式来解决,比如说在你的右避上放一个电子称,有人打你时会先打到电子称上,你通过电子称上的数值可以得到你要的结果。
你又会说电子称太大,移动起来不方便,所以你又想到如果一个气球挨了一拳会变开形,里边的压力会增加,所以你又想到做一个充气的外套,然后在里边放一个气压传感器,如果有人打你,气压传感器的数据会有变化。
可这样设计起来又很麻烦,穿起来也不方便,所以你又想到小米手环的运动检测,手臂移动会有什么数据?对,加速度。因为你知道人在活动时手臂移动的速度相对比较慢,而手臂被打时的移动速度非常快,
你的右臂被打时,手臂会向被打的方向产生一个加速,然后又瞬间停止,知道这些后你去查了一下小米手环的资料发现里边运动检测使用的是加速度传感器,是ANALOG(ADI)ADXL362,你到官网下载了数据手册,看了一下发现它能测量的加速度范围为±2g/±4g/±8g,你回想一下高中物理学到的加速度计算,感觉应该可以测量,然后你在ANALOG官网里申请了样品,也可能是到淘宝里买了模块,回来以后连上你的单片机,跑通程序后把这个传感器绑到你的右臂上,在单片机工作时判断加速度达到一定阈值时开始记录数据到FLASH,在右臂被打一次后你就有了第一次测量的数据,通过单片机串口把数据发送到PC,然后用转门的软件比如MATLAB或者EXCEL画出了被打后的加速度曲线,根据你被打的方向和力度你发现原来加速度数据是这样的,后来你又做了多次实验,最终完成了你的第一个原型机,因为现在的设备比较笨,你又画了PCB,将电池、加速度传感器、单片机集成到一起,做成你最终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提问题时提供的信息不够完整,别人没法给你一个最终的答案来解决你的所有疑问。比如说,你最终是想 ...

我的天,牛啊,膜拜大神

网友:
对我这个手挥动可以产生多大的加速度以前我也有过疑问,好像没找到答案。
不知道是否存在这样一个笨方法,一些加速度传感器好像可以设定一个值,加速度超过这个值即会产生信号可能是引脚输出这样可以设定系统中断。如果感兴趣可以不停的改变这个值,反复测试,应该可以取得这个加速度的大概范围了。
因为以前有过疑问,所以发帖一下。我没兴趣做这些,这一段时间为一些事情烦恼耗费了精力。
人总不能为虚幻的周遭的事情而活着吧。
以后至少一段时间不想来这里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提问题时提供的信息不够完整,别人没法给你一个最终的答案来解决你的所有疑问。比如说,你最终是想 ...

这个是故事会的小编转行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提问题时提供的信息不够完整,别人没法给你一个最终的答案来解决你的所有疑问。比如说,你最终是想 ...

大神,在不,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手臂收到击打时候,应该会转移一部分,被缓冲掉了,我就想问一下,这部分力是不是很小,不影响加速度传感器测量出来的数据,就是说加速度传感器测量出来的数据是不是很接近那个手臂击打力的大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在不,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手臂收到击打时候,应该会转移一部分,被缓冲掉了,我就想问一下,这部分 ...

服装、胖瘦都会影响,你可以做一些实验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服装、胖瘦都会影响,你可以做一些实验试试

就是吧,我现在想做实验测试的到底偏差有多大什么的,但是呢,因为什么数据都没有,比如说手臂可以承受这个打击力的大小,没有这个数据范围,这个传感器怎么选择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吧,我现在想做实验测试的到底偏差有多大什么的,但是呢,因为什么数据都没有,比如说手臂可以承受这 ...

一搬的加速度传感器都有几个量程可以选择,够不够用可以实测也可以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搬的加速度传感器都有几个量程可以选择,够不够用可以实测也可以计算

好的,谢谢指导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搬的加速度传感器都有几个量程可以选择,够不够用可以实测也可以计算

大神,在不,我想问个事情啊,就是我在QQ上面问了别人,就是说这个击打力有两种,一种是击打力的施展对象发出的这个力,比如说出拳者的力,还有一种就是被击打目标所承受的力,我就想问一下,这两种力不一样吗?为什么分为两种力了呢,是不是说目标身上的力(比如手臂肌肉抵消了一部分力,造成了偏差,),是不是仅仅就是偏差的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在不,我想问个事情啊,就是我在QQ上面问了别人,就是说这个击打力有两种,一种是击打力的施展对象 ...

加速度传感器检测的是你胳膊的加速度数据,同样的力,打在不同人身上的结果可能是不一样的,例如你说的肌肉会、脂肪的问题。这要看你的具体应用,比如如果条件允许你也可以在打人的手套里放一个应变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