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三极管

楼主:
说起三极管,不知道大家第一点想到的是什么,是三极管的概念?还是三极管在各种形形色色电路中的应用?又或者是三极管的工作特性?恭喜想到以上知识的坛友们,你们对三极管的知识还是比较了解的。如果有人问版版,我第一点想到了什么?(摇头摊手┑( ̄Д )┍)——头痛。版版我对三极管非常不感冒,从大一被引进学习的时候,我就总是无法搞清楚他的工作特性,也没法准确判断三个极,虽然期末考试成绩不错,但是今天考完明天我就又搞不清楚了呀呀呀呀~~不知道是不是还有跟我同病相怜的病友呢?

版版对三极管这么头痛,肿么今天还自己扯这个话题呢?因为有病得治呀~三极管作为电路设计中非常常见和重要的一种元件,要想练一身硬功,怎么能不打好三极管这个关节?那么本期话题:咱们来“聊聊三极管”吧!

为便于大家讨论,并维持讨论不歪楼,定下讨论主要内容:

1.三极管的概念
2.三极管发展史
3.三极管的工作原理
4.三极管的脚位判别方法
5.三极管的几种工作状态
6.以及其他三极管相关的知识~~~

家快来参与讨论吧~了解的朋友们可以在这里对三极管的知识进行巩固,不懂的朋友们也可以学习学习,咱们互相帮助,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网友A:
求各位大神继续啊,我是来学习的~~
三极管这里学的不好,勉强知道点原理性的东西,可是拿到实际的电路里就蒙圈,学的东西一点都想不起来,尤其多只三极管以多种形式连接在电路中,真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不知道如何下手分析。
真实愧对几年的学习经历,书上的东西都就饭吃了

网友B:
你先聊一下。带个头。

网友:
无人响应?
那么我说两句。
最早的三极管,是贝尔实验室巴丁、萧克利和布拉顿于1947年12月发明的,实验室研究课题是开发可以代替继电器来实现电话交换的元件。
当时发明的是点接触双极型三极管,这种点接触三极管目前已经见不到了,完全被1950年发明的面接触三极管所取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聊一下。带个头。

来了肿么好意思不聊聊~我头好痛,等我头痛缓解点来讲~这个头已经被maychang大侠给起了,嘿嘿~大米快来聊聊~~

网友:
三极管管脚识别方法:

(a) 判定基极。用万用表R×100或R×1k挡测量管子三个电极中每两个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当用第一根表笔接某一电极,而第二表笔先后接触另外两个电极 均测得低阻值时,则第一根表笔所接的那个电极即为基极b。这时,要注意万用表表笔的极性,如果红表笔接的是基极b。黑表笔分别接在其他两极时,测得的阻值 都较小,则可判定被测管子为PNP型三极管;如果黑表笔接的是基极b,红表笔分别接触其他两极时,测得的阻值较小,则被测三极管为NPN型管
(b) 判定三极管集电极c和发射极e。(以PNP型三极管为例)将万用表置于R×100或R×1K挡,红表笔基极b,用黑表笔分别接触另外两个管脚时,所测得的 两个电阻值会是一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在阻值小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所接管脚为集电极;在阻值较大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所接管脚为发射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管脚识别方法:

(a) 判定基极。用万用表R×100或R×1k挡测量管子三个电极中每两个极之间的正、反 ...

应该说明一下:这是指针表的表笔颜色,X100和X1K也是指针表的档位标注。数字表表笔颜色刚好和指针表相反,通常标注该档最大量程。
指针表的红色表笔接的是内部电池负端,黑色表笔接的是内部电池正端。

网友D:
三极管的状态:放大,饱和,截止。由基极b、发射极c、集电极e组成。放大:NPN : Ue>Ub>Uc  PNP:  Uc>Ub>Ue
饱和:NPN : Ub>Ue ,Ub>Uc  PNP: Uc>Ub, Ue>Ub 截止:NPN: Uc>Ub, Ue>Ub PNP:  Ub>Ue ,Ub>Uc
学了好长时间了不知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说明一下:这是指针表的表笔颜色,X100和X1K也是指针表的档位标注。数字表表笔颜色刚好和指针表相反 ...

哦哦哦。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的状态:放大,饱和,截止。由基极b、发射极c、集电极e组成。放大:NPN : Ue>Ub>Uc  PNP:  Uc>Ub>Ue  ...

“由基极b、发射极c、集电极e组成”
这句就不对。
基极B、发射极E、集电极C,不是随便定的,是英文中Base、Collector、Emitter三个词的首字母,不可混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的状态:放大,饱和,截止。由基极b、发射极c、集电极e组成。放大:NPN : Ue>Ub>Uc  PNP:  Uc>Ub>Ue  ...

我觉得说由基极、射极、集电极组成有点怪怪的,还是说由两个背靠背的PN结组成的是不是好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说由基极、射极、集电极组成有点怪怪的,还是说由两个背靠背的PN结组成的是不是好一点

确实这样说比较好。毕竟基极、发射极和集电极只是三个区域的引出线。
然而必须说明基区非常非常薄,否则就不能构成一支三极管,而仅仅是互不影响的两支二极管。

网友:
都是坛子里的热心人在聊,其他就没人想聊这个得过诺贝尔奖的话题吗,三极管的工作机理不懂,觉得三极管给工业带来了一次革命,让数学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好像跑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确实这样说比较好。毕竟基极、发射极和集电极只是三个区域的引出线。
然而必须说明基区非常非常薄,否则 ...

maychang老师,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是不是就是P/N杂质掺杂浓度引起的?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maychang老师,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是不是就是P/N杂质掺杂浓度引起的?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不能这样说。
三极管,无论PNP还是NPN,集电极和发射极对调,仍然可以具有一定电流放大倍数,不过比正接要小,通常只有3~5倍,不超过10倍。
若是由杂质掺杂浓度引起,那么反接后应该没有放大倍数(小于1)才对。
另外,早期的合金管,是在很薄的锗片两侧各放一个铟球,加热使铟球熔化,和锗片形成PN结,锗片是基极。显然掺杂浓度相同。两个铟球大小不一样,集电极铟球较大,所以集电结的结面积较大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能这样说。
三极管,无论PNP还是NPN,集电极和发射极对调,仍然可以具有一定电流放大倍数,不过比正接 ...

谢谢老师,我再捋捋

网友:
三极管放大原理

1、发射区向基区发射电子
电源Ub经过电阻Rb加在发射结上,发射结正偏,发射区的多数载流子(自由电子)不断地越过发射结进入基区,形成发射极电流Ie。同时基区多数载流子也向发射区扩散,但由于多数载流子浓度远低于发射区载流子浓度,可以不考虑这个电流,因此可以认为发射结主要是电子流。
2、基区中电子的扩散与复合
电子进入基区后,先在靠近发射结的附近密集,渐渐形成电子浓度差,在浓度差的作用下,促使电子流在基区中向集电结扩散,被集电结电场拉入集电区形成集电极电流Ic。也有很小一部分电子(因为基区很薄)与基区的空穴复合,扩散的电子流与复合电子流之比例决定了三极管的放大能力。
3、集电区收集电子
由于集电结外加反向电压很大,这个反向电压产生的电场力将阻止集电区电子向基区扩散,同时将扩散到集电结附近的电子拉入集电区从而形成集电极主电流Icn。另外集电区的少数载流子(空穴)也会产生漂移运动,流向基区形成反向饱和电流,用Icbo来表示,其数值很小,但对温度却异常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各位大神继续啊,我是来学习的~~
三极管这里学的不好,勉强知道点原理性的东西,可是拿到实际的电路里就 ...

那问问你,
1.如果给你一个三极管,表面不做标记,你知道怎么判断三极管的三个角到底是集电极,基极还是发射极么?
2.在一个电路中,怎么判断三极管处于什么状态?放大,饱和,还是截止?
3.如何计算三极管几个参数:Ib,Ic,Ie,Ube,Uce等等~
要是不会就自己先找资料或者问问人什么的搞懂这些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各位大神继续啊,我是来学习的~~
三极管这里学的不好,勉强知道点原理性的东西,可是拿到实际的电路里就 ...

要是学习上有什么问题或者困惑都可以到论坛上来发帖哦。。论坛上有好些热心的大侠会来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