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语言

楼主:
对于一段C语言程序如何能把他改成Verilog语言,该如何下手,求帮忙。
void srcn(short int** pd,int* nse,int il,int jl)
{
        int i,j,k,l;
        double std,avg,temp;
        for(i=rn;i                 for(j=rn;j                         avg=0;
                        temp=0;
                        std=0;
                        for(k=-rn;k<=rn;k++){
                                for(l=-rn;l<=rn;l++){
                                        avg+=(double)pd[i+k][j+l];
                                }
                        }
                        avg=avg/((double)sn*sn);
                        for(k=-rn;k<=rn;k++){
                                for(l=-rn;l<=rn;l++){
                                        temp+=((double)pd[i+k][j+l]-avg)*((double)pd[i+k][j+l]-avg);
                                }
                        }
                        std=pow(temp/((double)sn*sn),0.5);
                        if(std                                 nse[0]++;
                        }
                        else{
                                nse[1]++;
                        }
                }
        }

}

上面一段程序如何改写,求指点。谢谢。

网友A:
首先看懂这段C语言,然后去学习Verilog 语言,然后自己重写这段代码

网友B:
c语言和Verilog HDL语言还是很相似的,你去学学Verilog HDL,入门很简单,上面的就可以重新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懂这段C语言,然后去学习Verilog 语言,然后自己重写这段代码

能不能说一下技巧啊,或者怎样入手去写。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语言和Verilog HDL语言还是很相似的,你去学学Verilog HDL,入门很简单,上面的就可以重新写了!

能不能说一下技巧。谢谢。

网友:
编程思路是不一样的,没有说能有技巧就能移植的,得看明白程序的功能,然后再用Verilog编,只是学完C学Verilog比较容易入手而已,很多语法是相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说一下技巧。谢谢。

你自己得下功夫去学啊,这里面没有什么太大的技巧,主要你要了解HDL语言的并行运行机制,这和c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