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解惑一下I2C的快速模式(400k)吗?

楼主:
快速模式400k有什么缺点吗?感觉不常用。我准备用,请问有什么要求,需要留意什么bug。

网友:
上拉电阻阻值

网友A:
什么意思,请详述~th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请详述~thx

400k应该算是IIC的比较快的速度了
记得飞利浦的官方说明文档里面有过阐述
大概是上拉电阻阻值和总线速率的关系
至于有没有什么bug,还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k应该算是IIC的比较快的速度了
记得飞利浦的官方说明文档里面有过阐述
大概是上拉电阻阻值和总线速 ...

这个我也知道,上拉电阻是4.7K或10k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