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数画PCB的那些"坑"

楼主:
说来画PCB也十多年了,今天想和大家吐吐PCB设计的一些弯路。第一次学做PCB听一个前辈讲Protel 99中的二极管里面的封装是A,K原理图是1,2容易没有电器连接。这个坑是绕过去了。
第一次是先画板子后买器件,好吗这可害苦我了,找遍了电子市场也买不这种封装的器件,后来学乖了先看有没有器件在画PCB封装。
第二次是没长记性想当然的画了一个接插件的封装,结果封装的孔画小了。好在板子不多,自己扩了所有的孔。那个小心啊,插件的中间是有走线的啊!
第三次封装出错是贴片三极管的封装,那时不知道原理图和sot3的封装顺序不一致做错了。那一次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知道是PCB封装错了,总是认为是自己的程序哪里有问题好是一通折腾。后来发现原来做的直插的没有问题才恍然明白过来。后来做了个特别的sot23-3的封装,好多年没有吃过三极管的亏(protrl中的常规三端器件几乎没有对的!三极管、精密可变电阻...)。
第四次还是栽在三极管上了,我当时做了两个库,有次我把其中的库的原理图和封装做到了一个库,画板子时旧的原理图符号和新的原理图符号画到了一个原理图中,结果悲剧再一次上演,所有的旧符号用上了新封装,样板做错了。白白损失了200元,5、6天的时间。后来画完板子就做个"check list"挨个查一下。但是这样还是出错了。
第五次是画一个一百多条腿的单片机原理图上下查了3,4遍。没有发现有漏画的和错画的,结果板子在调试时有个485的接口就是过不去很是苦恼。就去翻英文的datasheet,发现里面的UART引脚好像和程序里的不一致,才明白是原理图的收发脚画反了。
第六次是照着原理图画一个三端的LDO电源器件,照着datasheet画的也查了几遍视乎没事,但是板出来调试结果器件就是发烫,也没有什么电压把电压都降到快到额定电压了板子还是没有电压。苦恼的很,做来想是不是原理图错了,就查图。结果发现是把视图搞错了,人家是button我是top领教了。再做一块板子吧。
第七次,随着画的板子越来越复杂,一个板子好几张原理图,一次我画的板子中有光耦的隔离带电路,这次是画图时由于规划的问题换过好多次单片机管脚,现在的多数芯片管脚是复用的,改了画画了改,多次以后结果由于名称不一致了两个脚没有网络。结果导致485的接口没有连接。

网友:
楼主的“坑”我也栽进去过几次
话说protel那个错误相当经典

网友:
貌似楼主犯的错误,我都领教过一遍了,哈哈。我其实最怕的就是封装库,一个高质量的库真的是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麻烦。期待楼主有更多的经验分享,谢谢前辈

网友:
真不错。
虽然画得不多
顶一个

网友:
对于镜像问题,百坑不厌

网友:
一个系列的芯片以为引脚一样,然而。。。
三极管和大电流CMOS管,说好的EBC呢?

网友:
哈哈  大家都被坑过。

网友:
刚刚才犯了这样2个错误:
1.qfn封装器件中间散热焊盘盖了油,好在面积小,自己拿小刀刻完。
2.按照bottom层画的封装,跟实际的引脚正好反过来,好在还有拯救的机会。

网友:
这些对于硬件工程师来说,都领略过吧?

网友:
深感坑深坑浅

网友:
被坑的人还真不少,
经历的坑越多越有资本,,,,
可以给刚到公司的小童鞋讲了,像当年开始画图的时候,还是DOS版本的PROTEL呢,,板子做回来后,三极管画反的不是一个两个,,测试的时候把三级管线绳捆索绑的连线,哪时侯,制板厂打样一般1周是最最快的速度

网友:
楼主的问题都领教过

网友:
经历丰富啊,楼主,这可给我等后辈,提了个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坑的人还真不少,
经历的坑越多越有资本,,,,
可以给刚到公司的小童鞋讲了,像当年开始画图的时候, ...

现在一两天就能搞定了。

网友:
一步一步 就会少很多错,很多都是想省事惹的祸

网友:
很好的积累。记得大学时候第一次打板,忽略了51单片机的port口描述是弱上拉,所以忘了画上拉电阻,驱动能力不够,导致功能不正常。。。后来挂了一排小电阻上去,太难看了

网友:
表示前两天画板还搞错了三极管封装 一般拉完线 有同事还是互查下比较保险

网友:
看来下LZ 出现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封装引起的问题

网友:
哈哈,我也遇到过好几个,最早是遇到datasheet上的封装实际中根本购买不到,没办法自己用漆包线把引脚和焊盘一根根连起来,还有同学给外面做的原理图,那家公司用allegro画板时,丝印标反了,导致焊接时候把DSP焊反了,查了好几天才查到问题。

网友:
芯片引脚搞镜像了,我是把芯片翻过来,焊到板子上!

网友:
现在都用啥软件了

网友:
三极管被坑过找了两天的问题

网友:
一样一样的坑踩过。

当时刚进这家公司,做的一款很简单的电源板,78L05管脚反了,还自己偷偷发了几百块重新打样。

当时没经验,后面才知道,打错了就打错了,再打样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