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按键检测。

楼主:
void P1_IODect()
{
        unsigned int Push_Key        =        0;
        Push_Key        =        P1IFG&(~P1DIR);
        __delay_cycles(10000);
        if((P1IN&Push_Key)==0)
        {
                switch(Push_Key)
                {
                case        BIT3:P13_Onclick();break;
                default:                                                        break;
                }
        }
}
实在搞不懂Push_Key        =        P1IFG&(~P1DIR);和(P1IN&Push_Key)==0)是什么意思?
这个程序是P1.3接了个按键,然后按键按下进入中断,中断判断是哪个按键然后进行置反处理,P1.0,P1.6两个LED灯相互闪,我就是问下前面的两句是什么意思?我的想法是是不是判断中断的标志位发生时是要和P1DIR的输入相反的时候要一起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真的不懂,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你判断按键中断时,首先要确保你的IO口设置为输入。

网友B:
       Push_Key        =        P1IFG&(~P1DIR);
——首先,这段程序出现在外部中断服务里面,外部中断是由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的。只有输入管脚才能触发外部中断,否则是不安全的设计。
PDIR值为1的位是表示输出管脚,~PDIR则表示输入管脚。
将P1IFG与其进行按位与运算,得到的是触发中断的按键位,也就是按下了哪个按键。
将按键按下这一动作存入Push_Key变量。
        __delay_cycles(10000);
延时10000个机器周期之后,你不能保证该按键依旧被按下
       if((P1IN&Push_Key)==0)
所以需要再次检测该按键对应的输入信号是否为低(估计管脚接上拉电阻,按键连GND,这么一来按键按下为低电平,按键松开为高电平。)其实这也就是所谓的软件延时消抖了。
        {
                switch(Push_Key)
再判断是哪个按键被按下
                {
                case        BIT3:P13_Onclick();break;
                default:                                                        break;

进行相应的处理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你判断按键中断时,首先要确保你的IO口设置为输入。

这个之前就已经GPIO_init里面已经设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ush_Key        =        P1IFG&(~P1DIR);
——首先,这段程序出现在外部中断服务里面,外部中断 ...

回复规格规范,解答十分详细。不愧是版主啊!茅塞顿开。

网友:
果然论坛出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