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STM32L151的没?

楼主:
485串口出不来数据

网友:
先看uart_ttl看数据,然后再看485数据接口的数据

网友:
串口的驱动程序检查一下,估计串口就没有工作。呵呵!我去年搞过一个项目用串口传输没问题。

网友:
L151不带485吧?

网友:
发送是否正常呢,这个151基本不会有问题的,是不是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串口转换的485吗。差分总线上是否正常。再看看串口引脚有没有信号吧。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