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器与运算放大器

楼主:
大家来讨论下功率放大器与运算放大器的区别。

网友:
通常所说运算放大器,指小信号工作的运算放大器,对最大输出电流和最大输出电压要求不太高,但对失调、温漂、单位增益带宽等要求较高。
功率放大器则对最大输出电压、最大输出电流要求较高。
二者都是广义的运算放大器。

网友:
从名字来看就是区别啊

网友A:
这道题好象是学校里的作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道题好象是学校里的作业。

楼主还发过题为《功率放大器》的一帖,里面问道:“设计功率放大器怎么选择什么类型的晶体管?”
由此看来,确实是老师留的作业。

问题在于:这是没办法回答的问题。工作于数十MHz,以谐振回路为负载,丙类工作,输出功率最终送到天线发射,那也是功率放大器。这样的功率放大器,没法和普通的小信号运放进行比较。

网友:
电压放大与扩流(或BUF)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