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eeprom扩展内存

楼主:
各位大神,我想用e2prom来扩展8051单片机的内存,但是我用at24c64芯片,我查了查资料上面有个自读取周期为5ms,但我不懂这5ms是什么意思,请大神给解释下,这样的扩展芯片不知道能不能用。请大神来解答下,本人初次做扩展!!不胜感激!!

网友:
楼主所说“内存”,猜测是指程序存储器。
24C64是串行接口,不适宜用作51单片机的程序存储器。
扩展51单片机的程序存储器,应该用8位并行接口的存储器芯片。

网友A:
不,只是用单片机进行a/d转换后,存储转换后的数据,ad的采样频率为20k

网友:
楼上朋友说的对,另外,楼主做51单片机存储器的扩展不知意欲为何,如果只是为了尝试一下随便玩玩还好,如果是做实际的用途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先不说降低了通信速率,成本上来说也不如换一款其他的存储容量大的单片机性价比高,当然楼主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情况加以权衡,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只是用单片机进行a/d转换后,存储转换后的数据,ad的采样频率为20k

eeprom可以用来保存数据,重点在于掉电内容不丢失,通常用于存储系统配置信息等数据,一般有一定的寿命,擦写次数有限。

你要保存的AD数据……还有采样频率,是要频繁更新的内容,建议不要保存到类似的rom中,仅在内存ram中临时存放即可。所以感觉你挑选的硬件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只是用单片机进行a/d转换后,存储转换后的数据,ad的采样频率为20k

每次采样都存?那就是笑话了!EEPROM的写入速度远远满足不了,换静态RA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次采样都存?那就是笑话了!EEPROM的写入速度远远满足不了,换静态RAM。

AD的速度也不是很快,24c64应该可以的,慢是慢点,不至于跟不上A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的速度也不是很快,24c64应该可以的,慢是慢点,不至于跟不上AD吧?

你为何不计算一下?